台达产品与电脑相克

楼主(2010-09-17):
台达全系列产品,USB的除外。

电脑一连接,蓝屏。前几日还烧了次主板。原因是USB口引起的。

我的是用USB转232的。

试过其他如,三菱,OMRON,西门子,等等诸多产品,无这个现象!

有什么办法可以搞定吗?

台达产品是价廉物美,操作方便,使我们这些机修工最喜欢的产品!

网友A:
我见过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6RA70与电脑连接RS232电缆烧毁的,冒烟了,地线原因

网友B:
还至于这样吗? 呵呵

没遇到过

www.ytleader.cn

网友C:
我也没遇到过啊,他的触摸屏,文本屏,变频,PLC我都用过,没出现你说的现象啊,是人品问题吧

网友D:
一般不会的,可能是使用问题。建议使用推荐的电缆连接。

网友E:
人品问题?好像没关系。

建议换电脑!因为你说台达一个东西有问题我相信,只要台达的一插就不行我不相信。

还有,不建议机修工搞电气,虽然你喜欢,搞电气需要考证。

网友F:
没遇到过。也是第一次听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