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x 与SLC500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10-09-17):
上位机是XP SP2专业版,rslinx为2.43版,板卡为1784 KTX(ISA) 。软件为RSVIEW32 ,使用一个多月通讯都正常,最近每隔一天或者半天,就会出现通讯失败,打开rslinx进行搜索也搜索不到硬件。但是一重启电脑就可以通上,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通讯失败。

查看日志文件发现通讯失败时,往往有几个“通道1错误,等待应用程序超时”这样的记录。后来改用rslinx2.54的,也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板卡太老,跟系统不兼容?还是软件上的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或者硬件通信线有问题

楼主:
今天又去看了一下,上位机下联的3个PLC站。用rslinx诊断通讯,其中一个PLC发送/接收比例几乎是2/1,也就是说很多丢包。而另2个PLC通讯的收发比例差不多是1/1.但是一旦通讯断开,并不是一个PLC,而是全部都不行。其中原来定义的几个浮点数(PLC内地址)一直通讯不上,标记通讯失败,而其他的信号是好的。就把这几个浮点数取消链接了。坐等了一个小时,没有再发现标记通讯失败的警告。

另外,我还改了一个通道的参数,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在定义通道的时候,有个“信息”项,原来是3,我改成1了。看了下帮助信息,翻译的中文真是不看还明白半点,看了真是捣糨糊。对AB软件的中文版帮助实在无语。

楼主:
运行一天后,又中断了。哪里有1784KTX板卡的使用说明书?

网友B:
可能是通信线受到环境干扰,更换通信线或,增加屏蔽

楼主:
自己的问题,自己答。

最终查出来了,是通信线路的问题,通信线路出现破损,断路,导致经常通信不上。而RSVIEW的通讯超时设为3秒,重试连接失败后,就不再连接了。在线路故障未彻底解决前,将超时时间设为60秒后,已经几天没有断了。结贴!

网友C(2016-12-06):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