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F0070

楼主(2010-09-17):
变频器故障F0070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一直认为是CB板与变频器接触不好,可是用手按住,还是不行

网友A:
CB设定值故障

 在通讯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B(通讯板)接设定值

检查CB板和通讯对象

楼主:
说明书上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