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F0022

楼主(2010-09-17):
变频器故障F0022

变频器用的是DP控制,测量负载输出线没有接地,但是把输出线更换掉后,故障消除,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A:
功率组件故障

下列情况下将引起硬件故障(r0947=22和r0949=1):(1)直流回路过流=IGBT短路
(2)制动斩波器短路
(3)接地故障
(4)I/O板插入不正确

永久性的F0022故障:检查I/O板必须完全插入插座中
如果在变频器的输出侧或IGBT中有接地故障或短路故障时,断开电动机电缆就能确定是哪种故障
在所有外部接线都已断开(电源接线除外),而变频器仍然出现永久性故障的情况下,几乎可以断定变频器一定存在缺陷,应该进行检修
偶尔发生的F0022故障:突然的负载变化或机械阻滞
斜坡时间很短
采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功能时参数优化运行的很差
安装有制动电阻时,制动电阻的阻值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