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T61变频器出现INF8

楼主(2010-09-17):
我厂有台75KW的施奈德变频器,在运行中出现故障报警,显示屏上端显示INF8  TERM 等,故障管理中显示无电压输入;根据说明书提示INF8为内部控制电源故障。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故障怎样解决。

网友A:
内部控制电源故障

控制电源不正确

检查控制电源

网友B(2010-10-23):
检测电源板上控制电源是否正常,有需要联系13924026508,QQ:373344328。

网友C:
施耐德技术问题可以咨询13554483804 或者QQ 117698696 提供施耐德元件级维修 现场服务 常年 大量施耐德备件供应。

施耐德维修技术交流 百度贴吧 俱乐部欢迎各位的加入 http://tieba.baidu.com/club/10450868/invite/join/?c=129006345790f2282c6d6b5b2d517b06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