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四期--额定容量的变压器能带多少千瓦的负载?为什么?

楼主(2010-09-17):
        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多少千瓦的负载?为什么?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功率因数为1时,最大100KW,实际120KW也少不了变压器,150kw也烧不了,200KW就要人看着了

网友B:
功率因素为1的现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容量与功率总是不能相等的。至于过载使用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我们使用变压器考虑的还是长期使用,所以在使用时都要看一定的余量,在我当初做整流变的变压器设计时,都考虑120%左右实际负载的变压器容量设计。反过来说,100KVA,对应的负载最高就是83K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因素为1的现场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容量与功率总是不能相等的。至于过载使用又是另外一回事。我想我们使用变压器考虑的还是长期使用,所以在使用时都要看一定的余量,在我当初做整流变的变压器设计时,都考虑120%左右实际负载的变压器容量设计。反过来说,100KVA,对应的负载最高就是83KW左右。

补充一句,带的太少的负载也不行

网友D:
在允许的运行电压下,考核变压器的负载能力是VA,不是W。实际考核的最关键量是:电流和温升。对变压器来说,不管功率因素多大小,所能带负载大小直接由温升来决定。温升高,就得少带;温升低就可以可多带,超容20-30%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考虑到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功率因数通常按0。85计算,保守按0。8来算,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80千瓦以下的负载。

网友F:
我看100KVA的变压器长期带100KW负载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G:
从变压器节能情况来看,利用率在50%-70%间为变压器有功损失率最低、节能情况最好的情况。我们称它为最佳负荷率。

定容量是100千伏安的变压器,它的视在功率是100千伏安,它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即

视在功率S²=有功功率P²+无功功率Q²。而正常负载线路不可能只是纯电阻电路,包括有容性负载(电容)和感性负载(电动机)等,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不但要消耗有功功率,还要消耗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会占去一部分资源。同意SIREN的说法:功率因数通常按0。85计算,保守按0。8来算。所以说100千瓦是有功功率的负荷,所以额定容量是100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80-85千瓦的负载。这是极限值。但是负载不能低于50千瓦,这样也是不好的。最起码说明选型不匹配。

网友H:
变压器的总装机容量为:

S=P/β×cosφ(KVA) (1) P——有功计算负荷KW; cosφ——补偿后的平均功率因数,不小于0.9;

 β——变压器的负荷率。 因此,变压器容量的最终确定就在于选定变压器的负荷率βb(可以查表,不同变压器负载率,空载

损耗都不同)

网友I:
如果负载三相完全平衡且功率因数等于1,那么理论上可以带100KW。但是,这种情况在实际运行中不存在,另外,考虑变压器的负荷率、使用环境的温度及供电的可靠性要求,变压器实际带的负载容量就要打折扣,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如果说在夏季的室外,额定容量100 KVA的变压器,考虑诸多因素之后的实际容量也就在93KVA左右,再考虑功率因数,按0.85计算的话,变压器所带负载的最大额定功率是79KW左右。

网友J:
功率因数为1,是不现实。但功率因数要在0,85的话,电力公司怕是也要开罚款单啊!!(当然这与本题无关)

单从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来说能负载100KW。我们考虑变压器负载系数的同时,变压器厂家也在考虑。厂家在设计变压器时一定会考虑在 正常及特殊情况下的负载。变压器额定是100 千伏安。不是最大100 千伏安。

网友K:
功率因数通常按A计算,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100A千瓦的负载。(理论)

实际应用当中一般变压器要留下一定的余量 通常85%既 100A* 85%千瓦的负载

网友E:
a0b0c0思维缜密。

网友L:
功率是应该考虑的,同时还要看功率因数。

网友M:
1、变压器的负载能力是指它在所认定的时间间隔内能够输出的最大容量。在额定使用条件下,全年可按额定电流运行。但在外界环境温度较高,变压器有较严重的缺陷(如冷却系统不正常、严重漏油、有局部过热现象、油中溶解气体分析结果异常等)或绝缘有弱点时,为保持变压器的使用寿命,确保变压器安全可靠运行,不宜超额定电流运行。

2、变压器的过负荷能力是指它在较短的时间内所能输出的最大容量。对变压器施加额定电压时,是根据其额定容量来确定不超过温升限值的额定电流。变压器周围介质温度规定值为20℃,因此变压器铭牌上的标称容量是个等值容量。等值温度高于20℃时,变压器得降低容量才能保持规定的运行寿命;等值温度低于20℃时,变压器的运行容量可以提高,仍然保持规定的使用寿命。正常使用变压器,是根据周围空气温度的具体变化曲线来确定某一段时间内高于额定容量运行,某一段时间内应低于额定容量运行,因此,在不损害变压器绝缘和不缩短变压器的使用寿命的前提下,运行中的变压器可在规定条件下短时过负荷运行。

3、变压器的负载不是用变压器容量直接计算的。负载应当考虑同时率,负载率或才是变压器的计算负载。而上述同时率和负载率在不同的工业油2不同的算法,所以要了解此变压器的负载性质后才能确切地计算。
如果是加工类企业。可以参考前苏联的计算方法:5台最大电机之和+0.2*其他电机功率总和;如果是重工业企业。可以将所有负载乘以0.7,就是变压器的实际负载。

网友N:
个人愚见!应该考虑到功率因数,一般情况下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乘以功率因数可以求出大概的额定负载!特殊情况下,变压器短时过负荷运行,冬季不得超过额定负荷的 1/3 ,夏季不得超过 15% 。超负荷运行时间长短的限制决定于变压器的环境温度和超负荷的倍数。

网友O:
功率因数0.95,负荷率70%。可以带66.5KW以下的负载。

网友P:
100KVA一般为10KV以下配电变压器,正常在额定电流及额定电流以下运行。能带多少有功负荷(KW)这要看它的功率因数。功率因数趋近1时,有功就趋近100KW。但决定变压器负荷的关键参数是变压器的温升。《配电变压器运行规程》规定;(1)油浸变压器冷却介质最高温度40度,最上层油温85度(极限95度)。最高负荷可为额定的1.5倍,急救负荷可为额定的1.8倍。(2)干式变压器按GB.1094.11规定;*绝缘系统温度等级 和 *绕组平均温升分别为;A级-60°C  E级-75°C   B级-80°C   F级-100°C   H级-125°C   200级-135°C    220级-150°C。在此范围内最高负荷不得超过额定负荷的1.5倍。

网友Q:
这样回答你;当功率因数="1"时可负荷100KW;当功率因数=0.9时可负荷90KW;当功率因数=0.5时可负荷50KW.因为当功因数=="1"时说明此负载为电阻性,如功因数达不到"1"时就说明此负载不属于电阻性负载,有可能是偏容性或偏感性负载,这些"偏容性或偏感性"的量就是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其实就是表示有功功率与无功功率的比值,所以当功率因数为0.5时.100KVA的变压器实际上只能负载50KW的负载,还有的佘量要负担50KVAR的无功负载.当然在为变压器配置负荷时还需要考虑到负载的同时率和单机最大启动负荷等等因素

网友R:
决定于变压器的温升~

网友S:
如果需要计算可用以下公式:
电流 I=S/U/√3
负载功率 P=S*COSФ

例如:
变压器容量 S=100KVA =100000VA
可求得低压380V侧的电流 I=100000/380/√3=151.9A
如果 功率因数COSФ=0.8
则最高负载 P=100*0.8=80KW

网友T:
二次侧电压0`4KV时,可带75KW。依公式计算得二次侧额定电流为150安。

网友U:
按照楼主的问法,应该是说能够保证长期运行情况下的最大负荷-----在考虑通常功率因数应在为0.85以上,同时考虑通常变压器的过载能力较强,按照1.15---1.2倍过载水平长期运行考虑,那么100kva变压器带载基本上也在100kw左右

网友V:
对应的负载最高就是80-83KW左右,因为额定容量是100千伏安的变压器,它的视在功率是100千伏安,它包括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即 视在功率S²=有功功率P²+无功功率Q²。而正常负载线路不可能只是纯电阻电路,包括有容性负载(电容)和感性负载(电动机)等,容性负载和感性负载不但要消耗有功功率,还要消耗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会占去一部分资源.

网友W:
按额定计算为100 KVA的变压器可以带100KW,COSФ =1时。但这在实际工程中没什么意义

因为变频器容量的确定跟地区供电条件、负荷性质、用电容量、运行方式及以后发展扩容等因素有密切关系,需要综合考虑。

当变压器的可变损耗等于不变损耗时,效率最高。通常设计在0.5~0.6之间。这是为适应大多数配电设计要求,通常都会有两台以上变压器分列运行,其中有一台出故障时用其他变压器带。同时更配电设计选型都有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为100 KVA的变压器带50KW~60KW负载为宜。

如想详细了解,可参考相关设计手册

网友X:
问问变压器的他们比专业电工还精通 把你的情况和将来的打算都告诉他就可以啦

网友Y:
我认为可以带80KW的负载,不过还是楼上的厉害!让变压器厂家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网友Z:
按照理论上来说的话要 考虑变压器的运行效率,功率因数一般在0.9左右,因为太低会罚款,现在一般都达到这个数了

视在功率S²=有功功率P²+无功功率Q²   线路上正常体现出来的是阻性负载或是感性负载,不可能是容性负载,那样会对发电机不利,会出大故障的

根据公式S=100KVA =100000VA

100000VA=1.732*I*380

I=151.9

实际功率应该是 P=151.9*0.9*380.1.732=90KW

从以上可以看出功率因数越高,所带实际负载可以更大,太低的话不但所带负载小还要被罚款,但也不能超过1

考虑到使用效率可能还要低点,但是散热好的话可以适当提高

还有要看负载情况,有没大容量马达启动等

网友AA:
还要看负载的特性,是否频率启停,像这大的功率一般都是感性的多了吧,

网友AB:
我们要讨论100kva的变压器能带多大功率的负载不必将负载功率的单位局限于kw,对于电机等常见负载可以根据经验得知功率因素,并利用功率因素算出可以带多大功率电机,更准确的方式是用电流比较,只要电机额定电流或实际工作电流不大于变压器输出电流即可,因为功率因素也是会随着电机负载大小变化的。对于一个既定的符合我们总是有办法知道他的额定电流是多少的,直接用电流比较是最合理的,毕竟功率因素的测量要困难的多。当然对于启动冲击、工作过程中的正常过载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仅仅用输出功率/功率因素=变压器功率来回答这个问题就太简单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你根本就不能顾及所有类型的负载。

网友AC:
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多少千瓦的负载,如同额定功率100千伏安的电机消耗多少电能,因此理论上能提供100千瓦的负载,但是受变压器涡流的影响,及变压器本身消耗的电能还有线路的损耗,是不能带100千瓦的负载的,实际上能带到90%的负载,变压器本身已经很热,因此我们需要一定的容量,且不可长时间满载运行,更不可长时间过载。

网友AD:
变压器的运行效率,功率因数一般要求在0.95以上左右,太低会罚款,现在都达到这个数才行

功率因数越高,所带实际负载可以更大,太低的话不但所带负载小还要被罚款,但也不能超过1

考虑到使用效率可能还要低点,但是散热好的话可以适当提高

还有要看负载情况,有没大容量马达启动等

所以说100kva的变压器最经济的是带动90至100kva才行

网友AE:
老式变压器100kva的变压器最经济的是带动90至100kva,新式变压器就要少一点

网友AF:
现在的厂方出厂的变压器效率都很高.我想可以带95-99KVA的负载吧!当然不考利变压器的安全问题可以用到150KVA.我们这边现250KVA的用到300多.

网友AG:
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AH:
我试试能回复不………………………………………………

网友AH:
本期擂台共35人次参赛,经评选

一等奖50MP获得者:

a0b0c0 a0b0c0

二等奖10MP获得者:
张立旺 yipin
x_zihan EPC
zdh360 当代大学生
sjbandmm sjbandmm
yukj 老愚者

三等奖30积分获得者:
ye_w ye_w
floodpeak floodpeak
lyc19730508 Smile
suyahuide my happiness
大笨梨 大笨梨
L19689999 L19689999
大头鱼 大头鱼
惊涛骇浪 jingtao
topkingjun PistoN
wyz 小雯

网友AI(2011-08-15):
大头鱼的回答最好,不知道版主按照什么评的奖?

网友AJ:
额定容量是 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能带多少千瓦的负载?为什么?

1、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可以带  100 ×cosφ(千瓦)的负载;

2、当cosφ=1时,100 千伏安的变压器可以带100 千瓦的负载。

网友AJ:
3、变压器的容量是视在功率与功率因数无关,也就是说变压器的视在功率不能超过额定值;

网友AK(2012-02-10):
主办者最好在最后能给出一个“标准答案”,或者说是最佳的答案,让学习的人进行参考!这样,参与问题讨论的人也可以从中得到进步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