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仪表的485通讯的怪问题。

楼主(2010-09-17):
         欧姆龙PLC有两个485通讯口,两台工控机公用PLC的一个485口,做监视用;现场有两个流量计分为为A、B,两个流量计公用PLC的一个485口做数据通讯用。两个流量计之间相距很远,但是两个流量计距离PLC的距离相当。

         问题是这样的:

1、当A单独与这个485口相连接的时通讯正常,但是B单独与这个485口连接数据通讯就不正常。

2、A、B都接在这个485口时,在A、B的数据通讯就都不正常,为了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测PLC与A、B通讯的数据发送和接收情况,我将一台工控机与A、B都接在一个485口上,在串口调试软件中监视数据发送和接收结果都正常,这时发现两个仪表与PLC通讯的数据也正常了,于是我就将这个工控机从该485口上拆下来,结果发现两个流量计的数据就又不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后分析认为是干扰,所以在终端(两个仪表端)及PLC处并了120欧姆的电阻,结果仍然无效,请高手们帮忙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现场调试急等帮忙。

网友A:
建议先找到流量计B与485口单独通讯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B:
我看了半天才看明白楼主说的是啥意思。

两个流量计距离PLC分别有多远?如果超过300米把波特率降下来试试。

两个流量计如果一样,相信楼主设置流量计的通讯参数应该不会又什么问题,所以B流量计不能通讯很是诡异。

网友C:
工控机接到PLC 485实际是RS232的通讯,可能是工控机在信号传输时的信号补充了B的协议帧;建议检测B的通讯连接线以及485的设置

网友D:
增加上拉和下拉电阻。

当然最好是增加中继器,带上下拉电阻的那种。

网友E:
本身經驗:A,B各拉通訊線,用繼電器分開通訊

寫程式:

A流量計,繼電器第一秒激磁,第二秒通訊..第三秒或第四秒OFF

換B流量計通訊

如此循環可避免A與B互相干擾,還有兼顧流量計的通訊間隔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