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功率一般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0-09-17):
伺服驱动器的功率定义是指驱动器的输出功率吗? 一般伺服驱动器配多大功率的伺服电机?是一一对应吗 比如1.5kw伺服驱动器配1.5kw伺服电机? 还是说伺服驱动器配伺服电机时,需要比较两者的电流,比如按2~3倍电机额定电流来选择驱动器(电压已经匹配的情况下)

网友A:
又一个差点而被拐带掉进沟里的!

如果楼主打算用日系通用伺服,不必这么麻烦,小鬼子的伺服虽然标称上按功率分类,但基本上都是成套供应,甚至一对一绑定的,选型时,你只要关注力矩能力、速度、惯量和安装尺寸即可。

如果用的不是日系产品,而且电机和驱动也不是成套的,那就看电压、电流是否匹配,电压匹配时,驱动器的电流能力需大于电机的最大电流,但也不能大的太多,否则有可能烧电机。另外,还得看反馈形式是否匹配。

网友B:
这个一般是看驱动器的模块电流和电机电流的过载倍数,一般计算公式是:驱动器模块电流/1.414/电机电流,这个值一般在3倍以上过载就可以了。

网友A:
除了个1.414, 不错!

网友C(2020-04-16):
一般计算公式是:驱动器模块电流/1.414/电机电流,这个值一般在3倍以上过载就可以了。

网友D:
更多下载资料可以到上海会通自动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来看下哈!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