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 R310.2 OPC设置

楼主(2010-09-17):
honeywell的PKS310.2版本关于OPC的设置算是一个BUG吧,需要手动注册.具体设置方法如下:

start—>Run—>输入: cmd
输入cd\ —> cd \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run —>
输入hscopcserv /r —>
接着就可以在DCOM CONFIG里找到EPKS OPC SERVER了。
接下来就是对DCOM进行配置,将mngr账户开放即可.然后就用PKS的OPC测试软件测试OPC设置是否成功:在PKS SERVER里,进入C:\Program Files\Honeywell\Experion PKS\Server\Run,找到opctst.exe运行;

OPC Settings —>OPC Initalise COM —> Intialise COM successfully;

OPC Settings —>Connect to OPC Server ;

ProgID:HWHSC.OPCServer, Hostname:(此处填写本机服务器名)—> Connect —> Connection to OPC server Successful.

然后是OPC客户端设置,在OPC客户端新建一个账户,用户名:mngr,密码:与PKS的mngr账户的密码相同.

网友A:
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B(2011-08-16):
我试过了,解决问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