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PLC擂台第4期--PLC通讯程序及设置。

楼主(2010-09-17):
有如下需要通讯的内容,读开关量信号40个,写开关量信号10个,模拟量信号10个。

PLC不限,通讯形式不限。根据PLC选择实现通讯的相应硬件;写出PLC&PLC,或PLC&PC间的通讯程序及端口(模块或卡)设置。

工控PLC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先占楼,我还是走偏门,比如abb或Bachmann,西门子和三菱就让大家来做吧

使用DP通讯:ABB PLC为主站,S7-CPU226为从站。

1、硬件配置

主站使用集成以太网和扩展DP主站通讯卡CM572-DP的PM571-ETH。具体订货号如下:

         CPU底板 TB511-ETH

        CPU  PM571-ETH

        通讯模块 CM572-DP

从站使用CPU226(集成DI24/DO16)+1个扩展DI 16DC 24VDC+3个扩展AI 4模拟量输入+DP扩展 EM277,订货号如下:

        CPU  CPU226 CN AC/DC/RLY 24I/16O 6ESY 216-2BD23-0XB8

        扩展DI  EM221 CN 16DI 24DC   6ES7 221-1BH22-0XA8

        扩展AI  EM231 CN 4AI  6ES7 231-0HC22-0XA8

       DP扩展 EM277  6ES7 277-0AA22-0XA0

2、网络配置   ABB主站地址为1,S7-CPU226为2(EM277拨码配置成2即可)

2.1 组态模块

2.2 组态网络
网络地址如下
网络属性如下
3、通讯区组态
选择16路字输入和16路字输出,大于要求
变量申明
4、程序
主站程序可以直接读取上图中的变量。从站需要将具体的输入输出送到通讯区。
从站程序如下

网友B:
抢了个板凳,稍后附上PLC与PLC直接的并联程序

网友C:
先占坑,马上传程序……。稍等一下~

网友D:
三菱A系列PLC和PRO-FACE触摸屏有5年没用过了,程序是否还在呢?

网友D:
三菱A系列PLC和PRO-FACE触摸屏有5年没用过了,程序是否还在,哪位大哥知道请指点,多谢了!!!

网友E:
模拟量是读取还是写入?

网友E:
给输出点的数据不需要写入了吧

网友E:
我用台达ES做为主机,EH80为从机,加上一个06XA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因06的只有4个输入,如想扩展到模拟量信号10个,只要增加扩展多个模块在程序中增加个地址就行了,我这个程序只读了4个模拟量的。

网友E:
用火狐4.0浏览器无法插入图片了,看不到插入图片的选项。今天可以了,终于把图发出

网友F:
06年我用台达EH2的PLC做定型机程序,用PLC自带的485口,采用通讯做12台康沃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频率信号通过触摸屏给定。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复杂吧!

网友G:
对:ye_w 关于

先占楼,我还是走偏门,比如abb或Bachmann,西门子和三菱就让大家来做吧

使用DP通讯:ABB PLC为主站,S7-CPU226为从站。

1、硬件配置

主站使用集成以太网和扩展DP主站通讯卡CM572-DP的PM571-ETH。具体订货号如下:

         CPU底板 TB511-ETH

        CPU  PM571-ETH

        通讯模块 CM572-DP

从站使用CPU226(集成DI24/DO16)+1个扩展DI 16DC 24VDC+3个扩展AI 4模拟量输入+DP扩展 EM277,订货号如下:

        CPU  CPU226 CN AC/DC/RLY 24I/16O 6ESY 216-2BD23-0XB8

        扩展DI  EM221 CN 16DI 24DC   6ES7 221-1BH22-0XA8

        扩展AI  EM231 CN 4AI  6ES7 231-0HC22-0XA8

       DP扩展 EM277  6ES7 277-0AA22-0XA0

2、网络配置   ABB主站地址为1,S7-CPU226为2(EM277拨码配置成2即可)

2.1 组态模块

2.2 组态网络
网络地址如下
网络属性如下
3、通讯区组态
选择16路字输入和16路字输出,大于要求
变量申明
4、程序
主站程序可以直接读取上图中的变量。从站需要将具体的输入输出送到通讯区。
从站程序如下
内容的回复:

太强了  我算是见识了  什么是高手

网友H:
我用西门子的,有时间传一个。

网友I:
我也来试试,    稍等

楼主:
其实就是大家平时工作中有可能经常接触到的内容。

大家抓紧时间了。

还有,评奖原则是 新人优先,以前未在擂台获奖的人优先。

网友J:
这是一个锻炼地好地方。我也模仿一个。

选用 CP342-5 接口作为主站和ET200 M组成PROFIBUS 网
络。将CP342-5 插在S7-300 的中央机架上,用一条PROFIBUS 总线
将CP342-5 和ET200M 相连接。

楼主:
这是一个锻炼地好地方。我也模仿一个。

请按一楼模仿或者照题目要求进行。

网友K:
1、硬件选型:SIEMENS

主站:S7-315-2DP 订货号:6ES7 315-2AG10-0AB0

从站:S7-200-CPU226 订货号:6ES7 216-2BD23-0XB8

EM221 16DI 订货号:6ES7 221-1BH22-0XA8

EM231 8AI 订货号:6ES7 231-0HF22-0XA0

DP EM277 订货号:6ES7 277-0AA22-0XA0

网友K:
不知为什么,图片没有传完,也不让对回答进行修改。

现在对系统修改一下,由于EM277只能读取4个W,为实现上述数据的读写,需增加EM2773只及CPU226+模拟量模块(说明:只是为了实现功能,成本太高)

已50号站为例,VB0-VB7是S7-300写到S7-200的数据,VB8-VB15是S7-300读到S7-200的数据。在200的编程中,将数据传送到VB1-VB15,对应300的数据时PQB0-PQB7和PIB0-PIB7。

网友L:
用国产V80PLC和国产V80PLC一个做主站一个做从站之间通讯的程序...感觉比较简单哦..
国产PLC功能还是满强大的哦............呵呵.........

网友L:
PLC默认为主站...只需要把其中一个PLC设置为1号从站既可...波特率都为默认的19200

网友M:
用siemens通过Profibus两plc一个做主站一个做智能从站的通讯

siemens plc416-2dp做主站,siemens315-2dp做智能从站

一般我们先组态从站的硬件,下面我们组态siemens315-2dp做智能从站

网友M:
接上一图用鼠标双击DP出现以下profibus属性菜单

网友M:
鼠标双击DP出现以下profibus属性菜单,设置315-2DP为从站

网友M:
从站通讯接口区的配置

网友M:
接上一图从站通讯接口区的配置

网友M:
组态完从站后以同样的方法组态cpu416-2dp主站

网友M:
把CPU31X拖到网络上连接通讯

网友N:
学习了。到这里才知道要学的有很多

网友M:
把CPU31X拖到网络上连接通讯 后将自动弹出对话菜单

网友M:
CPU416-2DP 通讯接口区的设置与从站的设置一样,在此不再重复。
下面是用Word 一个字发送就可以用于模拟量通讯

网友O:
能回复么?????????

网友M:
    硬件配置完成后。通过MPI口分别下载到各自的CPU中初始化接口数据,主站QB0-QB31对应从站的IB0-IB31,从站QB0-QB31对应主站的IB0-IB31,这里的IB0 ,QB0即是PLC的输入输出地址,在这里用了后再程序里组态时就不要使用这些地址了!如:IB0-IB31 32个字节不够你用可多建一些数据区。

下面是组态完后的网络连接

网友M:
    现在建立程序在主站与从站中分别建立各自的共享数据块DB1 .DB2,SFC14  SFC15在写程序是直接写SFC14或 SFC15就会自动出现

主站程序

从站程序

网友M:
下面是读写模拟量的程序

网友M:
     其实一开始用一个字16位为单位传送一个字,自可传送开关量与模拟量,程序已全部写完,难免没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同行多指教!!!

     好久没有写这种通讯程序了通过这次又学到一些东西!!!

网友P:
学习又学习再学习之中

楼主:
一等奖1名,50MP获得者:彩虹   纪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ye_w    ye_w
3CWQZ     jsshwqz
YZP3000    yzp3000
ainiqiao    ainiqiao
floodpeak    floodpeak
三等奖1名,30积分获得者:

金马科技     wanwei198265

要是这儿也能够产双黄蛋就好了。。。

网友Q(2011-09-12):
受益非浅

网友R(2011-11-20):
对:彩虹 关于

     其实一开始用一个字16位为单位传送一个字,自可传送开关量与模拟量,程序已全部写完,难免没有不对之处请各位同行多指教!!!

     好久没有写这种通讯程序了通过这次又学到一些东西!!!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分享!使我受益匪浅!

网友S(2016-07-12):
可惜没有看到西门子和三菱的DP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