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精NEX电动注塑机出现说明书没有的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17):
日精NEX电动注塑机出现说明书没有的故障是什么原因

楼主:
说明:伺服驱动控制与正常板更换,故障依旧。电池电压3,.6V ,连接线确认正常。但是伺服控制器报AL-A1。

网友A:
伺服电机有没有过速现象和过载现象,此故障在何种情况发生的

网友B:
此种设备更换部件后要进入设备注册界面进行新部件系列号注册的,就是要把刚换上的部件的序列号输入进去就行了

楼主(2010-12-04):
谢谢楼上,最终厂家给出方案:将故障的几轴在控制板上的端子进行短接10秒以上,问题解决。

网友C(2011-11-05):
日精ES400机没树脂压力,也就是熔胶不后退。请高手指导。

网友C:
还有2080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