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上的线管与电线长度的计算

楼主(2010-09-17):
电气图上的线管与电线长度的计算
电气图上的线管与电线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比如说长度,再比如说看一幢楼房的图纸,要怎样计算出这些材料要多少呢?谢谢!

网友A:
在图纸上看你的布线有多长再乘以图纸的比例尺

比如比例尺为1:1000  你图纸上布线长度为20CM

那实际长度就是20*1000/100 M

施工要留出一定的余量来接线 转弯等等的

网友B:
我们只算过生产线上的电缆长度 根据设备基础图,顺着电缆沟,拉出点点距离。再留出一些富裕量。比如线头加两米,拐弯加半米。算出总长度之后我们在乘以一个系数。在很多工程是我是按照1.3来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只算过生产线上的电缆长度根据设备基础图,顺着电缆沟,拉出点点距离。再留出一些富裕量。比如线头加两米,拐弯加半米。算出总长度之后我们在乘以一个系数。在很多工程是我是按照1.3来算的

1.3,好像在架空线路中也是这个系数哟。

楼主:
谢谢各位!工作三年多的大师,可怎么知道图纸上的线长度是多少呢,我看了几张图纸,都没有标注啊,

网友D:
你要有设备平面布置图才能看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工作三年多的大师,可怎么知道图纸上的线长度是多少呢,我看了几张图纸,都没有标注啊,

那长度当然要自己算,设计人员不会标出长度的。工程造价人士直接用尺量后按延长米计算工程量

网友F:
平面图纸肯定是需要的,根据标注尺寸估计电缆长度

网友G:
根据平面图标示的尺寸估算,再乘以一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