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驱动器和PWM型驱动器的区别

楼主(2010-09-17):
各位大侠,高手,老师,就线性驱动器和PWM型驱动器发布一下自己的见解呗?小弟洗耳恭听!

网友A:
这个问题不错,貌似线性驱动器不多见!

网友B:
线性驱动器主要应用与低压,小电流驱动器场合,如音圈电机驱动。主要缺点损耗太大,发热太大。

现在PWM技术已很成熟,其他基本都用这个。

楼主:
能否在原理上讲讲它们之间的不同?

网友C:
数年前,听说超高精度的系统还会用线性驱动器。

只是听说,不曾见识。

网友A:
ACS最高端型号MC4U(集驱动器,控制卡,电源模块及高端算等法于一身)中的驱动器全部采用的是线性驱动器,在和其它不配配置的组合(驱动器均为PWM型)对比时,优势比较明显,只是电压,电流不会太高!

网友B:
国内做软靠模加工 音圈电机驱动 的便是 线性驱动器。

网友B:
原理: 用功率放大器搭成 一个线性电流放大器。 电流环带宽一般  > 15K(小的音圈电机)。

.

网友C:
音圈电机做软靠模恐怕算不得超高精度.

楼主:
请教波恩前辈,那线性驱动器输出的电流是线性的了?输出电压呢?也是线性的还是正弦波或方波?能否详细讲讲线性驱动器的原理?

网友C:
所谓线性在此是指功率放大电路的类型。用于音圈电机驱动的典型线性放大器就是一个压控电流源。

对比音频功放,就好比AB放大器与D类放大器的区别,只不过音频功放的控制目标可能是电压而非电流。

楼主:
刚明白一些然后又晕了!波恩前辈能否说的通俗一点?您所谓的音频功放说得是音响,低音炮之类的吗?这些好像是调节音量开关(其实就是调节滑动变阻器)来实现的,应该就是调节电压!

网友C:
音频功放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不熟悉这种东西,就不要深究好了。

网友D:
请教波恩前辈,那线性驱动器输出的电流是线性的了?输出电压呢?也是线性的还是正弦波或方波?能否详细讲讲线性驱动器的原理?

所谓线性与PWM,都是调制方式而已,与最终的波形不存在必然关系。无论电机需要什么样的波形,线性输出与PWM输出都可以实现。无论需要的是什么波型,线性的就是直接输出该波形,PWM的是模拟出该波形。

要对比的话,PWM方式,功率器件工作在开/关状态,本身耗散的功率小,发热小,效率高,体积小,但是毕竟高频放波输出,理论上对外辐射干扰比较大。另外,如果电机的电抗比较小,电机可能发热比较严重。

线性的驱动器,功率器件工作在线性区,器件本身耗散的功率比较大,效率低,同样的输出功率,体积大得多(散热啊)。理论上,对外辐射干扰比较小。

应用上,小功率,或是对电磁噪声极敏感的场合要求用线性驱动,其它都是用PWM。当然,您要是翻出一个一百年前的产品,那一定是线的,那年头还没有PWM呢。

网友A:
“应用上,小功率,或是对电磁噪声极敏感的场合要求用线性驱动,其它都是用PWM”

不知道刘老师的小功率指的范围有多大,不过用线性驱动器控制起来,在定位精度和整定时间上等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了这也在小功率范围内了。

楼主:
感谢刘老师!大概懂了一些!关于PWM查了下资料,有直流PWM,SPWM,SVPWM,交流伺服都是正弦波换相吧,比较好理解一些!那对于直流伺服驱动器的正弦波换相用得是那种PWM?有不少驱动器是可以方波和正弦波换相切换的,那PWM的输出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基于目前的直流无刷电机可以方波和正弦波换相,我渐渐混淆了直流无刷电机和永磁同步电机的区别!高手能否讲讲?

网友D:
有不少驱动器是可以方波和正弦波换相切换的,那PWM的输出有什么区别吗?

讲驱动器是提到的方波,与PWM中所说的脉冲,根本不是同一量级的东西.对于PWM调治而言,方波中瞬间的稳定电流,就是一系列的PWM波形了.

网友D:
"不知道刘老师的小功率指的范围有多大,"

当然只是相对概念,只要散热片的体积能接受,就是"小功率"了.

网友E(2020-04-21):
shygdz.com 伺服驱动器维修专业测试平台,伺服电机专业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