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人机画面编号与PLC步进梯形点该如何一一对应?

楼主(2010-09-17):
假设台达人机里有5个画面(1——5),PLC有5个步进梯形点(S11——S15),怎样将人机画面与步进梯形点一一对应(就是画面1的内容只对S11才有效,画面2的内容只对S12才有效.........)。。。假设设人机系统控制区为D0,其D0的值就是就是人机画面的编号,假设将D0的值设为其相应的步进梯形点的转换条件,这样子能对应吗??盼各位指点一下该何做,万分感谢!!

网友A:
好好看看书。说明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好好看看书。说明书上都有。

说明了看了还是没弄清楚怎么做,能否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侠,路过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这里涉及谁主控的问题,如plc为主控则应在对应的步进中在D0中写入相应的页面值即可完成画面切换和对应显现;如以屏为主控,则应以D0值作为步进切换的条件,完成画面与步进的对应关系。

楼主:
对:梦飞 关于

这里涉及谁主控的问题,如plc为主控则应在对应的步进中在D0中写入相应的页面值即可完成画面切换和对应显现;如以屏为主控,则应以D0值作为步进切换的条件,完成画面与步进的对应关系。

内容的回复:

这种方法以前我也想过,但是没去实践,担心的是:因为每个画面里的内容是一样的,在梯形图里给D0赋于其相应的值,好像只是显示其画面,(画面的内容只对此步有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