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开关控制三相电机高低速接线方法。

楼主(2010-09-17):
普车的高低速控制,转换开关接线图,高速的接线实在搞不明白,望高人指点,本人不胜感激。

楼主:
此网址为解决方法,电机为双速电机,高低速切换为三角切双星,新人入驻,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网友A(2017-09-04):
大家好,新手入住,请多多关照。

网友B:
双速电机调速是靠磁极多少变换调速。一般4极电机1400转左右,2极电机2800转,双速电机就是靠磁极转换变化,通过控制接触器通断调整通电接线方式来变换磁极转换调速。如三角/双星型、单星型/双星型,斜杠前的是低速,斜杠后的是高速完全有接触器(或转换开关)的通断调节接线达到通断主电路接线来调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www.docin.com/p-4189...

应该比玩手机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