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WINCC会变慢!!

楼主(2010-09-18):
  小弟今天用WINNCC项目复制器,复制项目。复制完成以后,去运行被复制的WINNCC。

发现该项目运行速度好慢,在没有被复制之前,没有出现这种前况。发现项目运行时间5秒钟更新一次。而且画面上有按钮,用鼠标点击要4到5秒才会响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时间好像太长了点啊,试试能不能改下波特率,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好像太长了点啊,试试能不能改下波特率,调高点。

  对啊,如果把波特率调高点,还能正常通迅吗?

网友B:
你更改以下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更改以下响应时间

  怎么弄!

!

网友C:
是不是你的电脑配置太低了 相应速度太慢

网友D:
是不是 归档的数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