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调试资料:安川变频器676GL5-IP参数参考!

楼主(2010-09-18):
1. 用“初始化”参数A1-03=2220,将变频器参数初始化。

  2. 设置A1-01为4,A1-04为4。

  3. 设置A1-02为5,变频器为同步控制方试。

  4. 按下表设置变频器参数:

  参 数 名 称 设定值 说 明

  A1-01 4

  A1-03 初始化 0000

  A1-04 4

  A1-06 输入电压 400

  B1-01 速度指令选择 1 0操作器 1 端子

  B1-02 运行指令选择 1 0操作器 1 端子

  B1-03 停止方法选择 0 0减速停止 1自由滑行停止

  B1-04 反转禁止选择 0 0可以 1 不可以

  B2-01 零速度电平 1

  C1-01 加速时间1 2.4 (模似量不用)

  C1-02 减速时间1 2.4 (模似量不用)

  C1-03 加速时间2 0

  C1-04 减速时间2 0

  C2-01 加速开始时的S字特性时间 1.6 (模似量不用)

  C2-02 加速完了时的S字特性时间 0.8 (模似量不用)

  C2-03 减速开始时的S字特性时间 0.8 (模似量不用)

  C2-04 减速完了时的S字特性时间 1.2 (模似量不用)

  C5-01 ASR比例增益1 5 自学习(出现DEV故障)设小点

  C5-02 ASR积分时间1 0.8 自学习(出现DEV故障)设小点

  C5-03 ASR比例增益2 48 自学习(出现DEV故障)设小点

  C5-04 ASR积分时间2 0.12 自学习(出现DEV故障)设小点

  C5-08 ASR延时时间 0.068

  C5-09 ASR切换速度 2.0

  C6-04 载波频率 12 2,4,8,10,12

  D1-02 检修出半速 0 32位板段速需要设定

  D1-03 反平层速度 6 (模似量不用)

  D1-04 爬行速度 6 (模似量不用)

  D1-05 检修速度 20 (模似量不用)

  D1-06 单层速度 95 (模似量不用)

  D1-07 双层速度 0 (模似量不用)

  D1-08 全程速度 0 (模似量不用)

  D1-09 点动速度 5

  E3-01 电机种类 1 恒力矩用电机

  E3-03 电机的额定电压 380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04 电机的额定电流 16.8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05 电机的极数 32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06 电机的最高转速 96 按铭牌(额定转速)

  E3-07 电机的基本转速 96 按铭牌(额定转速)

  E3-08 电机的最低转速 0

  E3-09 电机定子阻 1.0 按铭牌

  E3-10 电机d(D)轴电感 28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11 电机q(Q)轴电感 39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12 电机的感应电压参数 1330 按铭牌(一定要准确)

  E3-13 电机的机械损耗 0 按铭牌(可以不用设定)

  E3-14 电机的接线电阻 1.0 按铭牌

  E3-18 PG原点脉冲补偿量 -133.3 PG自学习确立(学习前设为0)

  E3-23 磁铁力矩系数K1 0.39

  E3-24 额定力矩系数K2 1.07

  E3-55 起动时ASR比列增益 2.0 自学习时有效

  E2-20 去振动补偿环有效 1

  E2-29 电气机械时间常数 0.000

  E2-30 补偿环P值 0.000

  E2-31 补偿环I值 0.000

  E2-32 滤波时间常数1 0.000

  E2-33 滤波时间常数2 0.000

  F1-01 PG常数 8192 根据编码器设置

  F1-02 PG运转方向 1 0,1(千万注意根据电机来设定)

  F1-05 分频比 001 (没有分频)

  F1-06 选择PG断线检出时间的动作 1 0减速停止 1自由滑行停止 2非常停止 3继续运行

  F1-07 PG断线检出延时时间 3.0

  L3-09 减速中失速功能选择 0

  L8-05 输入侧欠项保护动作选择 1

  L8-07 输出侧欠项保护动作选择 1

  H1-01 端子3的功能选择 9 使用基极封锁功能9

  H1-02 端子4的功能选择 14

  H1-03 端子5的功能选择 3 多段速1

  H1-05 端子7的功能选择 4 多段速2

  H1-06 端子8的功能选择 5 多段速3

  H2-01 端子9的功能选择 40 力矩补偿结束

  H3-01 模似量端子13信号电平 0 0:1---10V 1:-10V---+10V

  H3-02 端子13的输入增益 100% 电梯速度使用模似量需要

  H3-03 端子13的输入偏置 0 电梯速度使用模似量需要

  H3-04 选择端子16信号电平 0 0:1---10V 1:-10V---+10V

  H3-05 选择端子16功能 04 04起动时力矩补偿

  14力矩补偿

  H3-06 端子16的输入增益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H3-07 端子16的输入偏置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H3-12 模似量输入的延时时间 0.00

  S1-03 起动时间 0.20 力矩补偿时间

  S1-07 起动力矩补偿积分时间参数 50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S1-08 起动力矩补偿下降用增益 1.0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S1-10 起动力矩补偿上升用偏置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S1-11 起动力矩补偿下降用偏置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S1-12 加减力矩补偿滤波次数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S1-13 加速力矩补偿增益 0 使用予负载时使用

  注意:设完参数后,如变频器显示“OPE11”,请将参数C6-04以2为间隔减小,直到

  正常。

  5. 电机的参数可根据电机铭牌设进变频器,也可以通过变频器自学习直接学进变频

  器。先设置好电机的其本参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