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机在空载时,变频器会发生过压故障?

楼主(2010-09-18):
HARSVERT-A系列变频器,功率模块的出力相对于堆波方式,是比较一致的,但在技术上,为了减少输出电压的dv/dt,提高正弦度,降低电机的损耗,功率模块的出力之间有一个微小的误差,约在2%左右。
当电机空载运行时,功率接近于0,相当于一个电感负载,电流在电感和功率模块之间循环,此时,控制上出力较多的功率模块在输出功率,如果电机的损耗非常小,则能量就会被出力较小的功率模块吸收,而变频器在空载时,功率模块的损耗非常小,不足以消耗吸收的能量,能量逐步累积在直流母线的电容中,造成母线过压。
这种故障在新设计的Y系列异步电机中容易出现,但在老系列的Y、JS系列电机中,由于空载损耗大,不会出现。
功率模块出力之间的误差,是设计上为了保证变频器的运行性能,折衷的结果,在带载情况下,这种微小的误差不影响变频器的整体性能,但对电机的运行有利。

楼主:


网友A:
1、“当电机空载运行时,功率接近于0,相当于一个电感负载”;

2、当模块高频通断输出调宽波时,电机电感与变频器之间有能量交换,而电感能量回馈直流部累积过压;

3、或者说,由于电感在断开时的自感电势形成有源逆变,直流部电压上升形成过压;

网友A:
4、由于自感电势的作用,模块的关断时间总是落后开关信号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在电机满载时几乎为零;

网友A:
5、这个角度是负载性质决定的,不是人为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