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操作规程

楼主(2010-09-18):
一、 变频器的几种状态
1. 待机状态:已合高压,未启动变频器,系统发出系统待机信号,可启动变频器
2. 运行状态:变频器已启动并运行,界面显示正在运行
3. 故障状态:系统存在重故障,界面显示系统故障及重故障名称,此种状态下高压无法合闸,须待重故障消除后,按复位按钮进行复位后方可合闸
4. 本控/DCS控制/操作箱状态:
1) 本控状态:变频器柜门选择开关处于本级位置,只允许在变频器本机处进行启停操作。
2) DCS状态:变频器柜门选择开关处于DCS位置,只允许在DCS处进行停机操作。
3) 操作箱控制:变频器柜门选择开关处于操作箱控制位置,只允许在操作箱处进行设备的启停、加速、减速操作。
5. 变频/工频旁路状态:
1) 如果选择1#电机变频运行、断开QS2隔离开关,合上QS1隔离开关,则1#电机处于变频状态;
2) 如果选择2#电机变频运行,断开QS1隔离开关,合上QS2隔离开关,则2#电机处于变频状态;
3) 如果1#电机工频运行,断开QS1隔离开关,合上QS3隔离开关,则1#电机处于工频运行状态;
4) 如果2#电机工频运行,断开QS2隔离开关,合上QS4隔离开关,则2#电机处于工频运行状态;
注意:1QS、3QS同时只能够有一个合,2QS、4QS同时只能有一个合,1QS、2QS同时只能有1个合。操作QS1和QS2要保证给高压变频器共供电的高压开关处于分断位置,操作QS3时要保证1#电机工频运行时的高压开关处于分断位置,操作QS4时要保证2#电机工频运行时的高压开关处于分断位置。
二、 控制电源的上电操作
1. 合控制柜内QF41交流控制电源开关
2. 合控制柜内QF45开关
3. 按下UPS电源按钮3妙以上直至UPS打开
4. 观察本机操作屏应自动进入变频器主界面,无任何故障后,显示控制器就绪状态
三、 高压上电操作
1. 确定运行的方式:1#电机变频方式下合QS1,工频方式下合QS3;2#电机变频方式下合QS2,工频方式下合QS4。通过观察孔观察隔离开关是否合到位;
2. 在选择变频运行方式下,在正常状态时,变频器发出高压合闸允许信号,执行高压合闸操作;在工频运行方式下,直接执行高压合闸操作
3. 观察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电流等是否正常,系统在合上高压后是否发出待机状态信号
四、 变频器启动操作
1. 用本机界面启动
1) 将柜门的选择开关拨到本控位置,进入功能界面,选为本机给定
2) 确认系统已处于待机状态
3) 确认电机在静止状态
4) 设定频率
5) 按下操作面板的启动按钮
6) 观察电机运行频率及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2. 用操作箱启动
1) 将柜门的选择开关拨到操作箱位置,进入参数界面,选为模拟给定
2) 确认系统已处于待机状态
3) 确认电机在静止状态
4) 在DCS处设定变频给定为50%;
5) 点击操作台上的启动按钮,通过加减速按钮,改变电机的运行转速,确定电机、风机运行是否正常。
6) 通过DCS系统给定电机需要运行的频率,直到达到要求为止;
7) 观察电机频率及电流是否正常;
五、 变频器停机操作
1. 用本机界面停机
1) 确认选择开关已拨到本控位置
2) 确认变频器在运行状态
3) 按下操作面板的停机按钮
4) 观察运行频率及输出电压等是否降到0

2. 用远程DCS停机
1) 确认选择开关已拨到DCS位置
2) 确认变频器在运行状态
3) 按下DCS的停机按钮
4) 观察运行频率及输出电压等是否降到0
3. 用操作箱停机
1) 确定选择开关已经拨到操作箱位置
2) 确认电机处于运行状态
3) 按停机按钮
4) 观察运行频率以及输出电压等是否降到0

六、 故障信息的查询操作
在主界面可以看到有关的功率单元、控制器、PLC等的确切报警信息及报警的时间等。

七、 变频器异常处理及日常维护保养
1. 变频器轻故障
变压器的轻故障只做显示及音响报警,不会造成高压跳闸。但如不及时处理,常常会造成严重后果。需要及时检查处理的轻故障包括: UPS输入掉电,变压器轻度过热,单元旁路运行等。

2. 变频器重故障
变频器重故障除在界面显示及音响报警外,还会引起高压跳闸。在变频器出现重故障跳闸后,应及时与相关技术人员取得联系,及时修复。在系统修复后重新开机前,必须在人机界面进行复位操作,直到将操作界面上的系统故障显示消除

3. 高压跳闸状况的处理
变频器的高压跳闸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正常停机后的高压跳闸。此种情况属正常操作。
2) 变频器高压上电时的高压跳闸
个别情况下在高压上电因干扰造成变频器误报重故障,造成高压跳闸。此种情况下可在一分钟后,对变频器进行复位操作,待主界面系统故障报警消除后,再重新合闸。但在重复两次以上操作仍不能正常上电后,应及时与相关技术部门取得联系
3) 变频器运行中的高压跳闸
变频器正在运行中突然跳闸,可能分为几种情况
 变频器本机发生重故障,应及时与相关技术人员联系
 变频器的外部设备发生故障,造成变频器过流等。此种情况的判别可通过甩开负载使变频器空载运行试验完成
 操作人员在紧急处理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可在确认变频器无故障后重新运行
 电网电压过高或过低,造成变频器报过压或欠压故障而停机

4. 在变频器输入侧高压异常跳闸后,如经过短时间得以恢复,一定要确认电机已停止运转后,方可启动变频器
5. 变频器在操作中误按停机键后,如果显示正在停机状态,仍可按启动键进行恢复正常运行状态。
6. 除非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应尽量避免变频运行时带载拉闸断电。应按照正常的停机步骤拉闸断电
7. 在对变频器进行检修时,必须保证高压电已断开,并应为防止误合闸做好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
8. 变频器各柜体的滤网应在每半个月定期清理一次,保证功率单元的良好通风与散热。
9. 系统运行3-6个月,应检查变压器到功率模块之间的所有连接螺栓及系统其它螺栓是否紧固。
10、整机应在每半年定期清扫维护一次,应在相关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