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不能用?怎么办?

楼主(2010-09-18):
我的WINCC  FLEXIBLE 都以安装好了,但是既不能新建工程,也不能打开现有的项目。总提示找不到模板。我该怎么办?

网友A:
安装授权试试,不行重新安装,再就下载别都版本安装

网友B:
删除提示模板所在的文件夹,重新启动WinccFlexible。

网友C:
可能是SQL模板损坏了

删除模板文件夹,会自动生成一个好的模板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