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东元TSDA20B伺服正反转怎么调整

楼主(2010-09-18):
最近碰到一个复杂的问题,东元TSDA伺服,FX2n-1PG模块,以前的现象会出现:东元控制的是X轴,使用中就不能回原点,GOT上的方向键向右打(原点方向),电机向左走,后来驱动器CN1控制线缆重做(线接法确认无误),装上不管;1PG模块更换不管;驱动器更换不管(参数也都确认过),就是按GOT上方向键只能往一边跑(但上面的数值显示也加减),实在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玩东元的大师帮忙分析下呢

网友A(2011-06-07):
请教大侠,东元TSDA-15B伺服电机如何改变转向

网友B:
确定几个情况:第一,你的伺服是在正常使用中电机不能转向的吗,要是是的话,参数没有修改,上位机无故障的情况下,驱动器有故障。第二,要是是参数有修改过,正反向都有,只是跟之前定义的方向反,可以修改PM010-3,是0改为1,是1改为0,要是还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13405868989   QQ;390907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