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如何测试其电流、电压、和功率

楼主(2010-09-18):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如何测试其电流、电压、和功率。本人在做一个电动车电机的性能测试方案,遇此问题,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看不太懂意思。我设想一下,您是不是说:三相电源,经过整流后供给无刷直流电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串联一台电流表。并联一台电压表,电机轴头安装一台扭距测量仪。就完美了。电压×电流=功率一算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