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送电伤人,大家分析原因!

楼主(2010-09-18):
我厂做母线改造, 在改完线路后,在配电室内送电,隔离刀送上后正常。在送400A空气开关时发生短路,并且是空开上端,由于送电时没有侧开身子,送电人员也被电弧烧伤。事后检查空气开关,发现上端两相短路,空开上端后部对地击穿,触点没有烧灼痕迹。并且在同一排上的另一500A空开也后部被击穿。我们分析原因,我认为是空气开关长时间不用,绝缘性能有所下降,在送电时,(可能带有少许负载)致使有瞬间电流,导致相间短路引起的。不知道大家意见如何,那个朋友遇到过类似问题,特请教!

网友A:
从两相对地击穿来看,主要原因是空开或空开安装支架没有固定好,在合闸的时候用力过大将空开的安装支架推变形,使空开的接线排触及后边的可导电部分,造成对地短路。支架变形影响到另外一个空开。根您所说的绝缘没有多大的关系。为了验证您可以在不上电的时候试验下。

楼主:
有些道理。我要试试!

网友B:
1楼所说倒是值得考虑,楼主可把观察结果发上来。

网友C:
学习,值得注意

网友D:
一楼说的有道理,送电前一定仔细检查,安全最重要。

网友A:
楼主可把观察结果发上来

网友E:
赞同一楼,学习了。我是新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