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200V电机可以采用星三角启动吗

楼主(2010-09-18):
公司新到2台抽风机,电机是三相200V,7.5KW,Y型接法,采用直接启动方式,不谈其负载,现风机从启动大电流到正常运行电流需要25-30秒左右,电机所用EOCR保护器延时时间最大30秒,有时就会保护动作,现想改变其启动方式,星三角好像不能在200V电压下用吧,200V的有其他软启动方式吗?

网友A:
理论上可以用星三角解法,首先看电机有几个抽头。可以找找启动时间长的具体原因在哪,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处理。

楼主:
电机有6个抽头,电机铭牌上标注Y型接法,那这样可以接成三角型吗,还有采用星三角后启动电压会是多少呢?

网友B:
请楼主搞清楚什么是Y / △启动,说到底就是降压启动。正常情况下,380V,△连接的电机,把它接成Y时,它所需要的电压是660V,而此时真正供电的电压仍然是380V。将额定电压660V的电机接入380V的电路中,当然是降压启动了。

再回到楼主的条件中去,三相200V,Y型接法的电机,它的相电压是127V(220/1.732),如果把它接成△,并维持相电压不变,那么只能接入到127V的电路中。

请楼主看清楚,电机铭牌上电压、接线是否正确,没见过你说的这种电机。

网友C:
不可能的,可以考虑用串联电阻方法减压启动。

网友D:
台湾的吗?Y型运行的电机好像不能Y /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