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与6SE70间高速DP通讯通讯不稳定

楼主(2010-09-18):
IF 964插件与五个6SE70之间的12Mbits(短距<10M)通讯有时不稳定,应如何解决? 期待!

网友A:
影响通信的因素很多,需要仔细检查。可用简化连接,替换设备等方法,逐步缩小故障点可能所在的范围。 硬件对能否正常通信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硬件条件不能满足,采取其他措施往往不能从根本上改善通信中的问题。

西门子S7-400,S7-300PLC相互之间可以通过PROFIBUS-DP方式进行通讯。例一台CPU414-2DP作为PROFIBUS-DP通讯的主站,CPU315-2DP作为PROFIBUS-DP通讯的智能从站进行通信。

网友B:
通讯不稳定,请将现象描叙得更加详细。比如不稳定的现象是单台数据不稳定还是5台都有;比如接地措施,比如通讯电缆屏蔽层是否接好......

楼主:
接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分体式的变频器外壳和柜体进行接地,bus线剥开外包皮露出屏蔽层用变频器随带的bus线卡卡到外壳上。

现在我是怀疑终端的cbp的5v供电不稳定。

楼主:
不稳定就是平常运行大半年的都没有问题,突然出现几回末了的变频器通讯不上且持续时间比较长。

楼主:
怀疑终端的cbp的5v供电不稳定是因为上次调换BUS走向后故障消失(调换终端变频器),大家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

网友B:
5V不稳定?那可能说明变频器都可能有问题啦。

楼主:
这个问题心里还是没有底,不确定到底是哪里不对。

CBP板不该有问题,新的;屏蔽不该有问题,标准化的;插头和线就更不大可能了,先检查的这里;电磁干扰么,按说停机状态下干扰要小才对啊,但是CBP的状态灯很长时间都不对啊。

大家讲一下故障可能是由什么引起呢?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此类问题,S7-400 和MC通讯(DP,1.5M), 连续工作状态下,不定期有通讯中断的报警,先后换了CBP板,重新用标准工具接了DP头,与CBP连接的ADB板,直到从新悬空布置了DP线,真的就好了,应该是电缆电气环境的问题,DP线肯定要单独金属桥架跑,而且你还是12M的速度,距离上10M应该会相当不错。我用过simotion控制axis, 也是12M,但约40米,我就加了repe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