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c10系列与触摸屏

楼主(2010-09-18):
EC10系列与触摸屏同迅都需要哪些设置.请说的详细些.谢谢

网友A:
你们也用艾默生吗,屏是什么品牌的呀,还有就是:EC在系统块中设置,屏不确定。

网友B:
ct是什么牌子?aq

网友C:
通讯参数 (232 波特率 校验 数据位 停止位等)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