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和西门子S7的通讯问题

楼主(2010-09-18):
请各位师傅帮忙 !我写了几个“位开关”的按钮,输入到proface 上  屏幕上为什么不显示按钮开关那  ?是S7-200 PLC  和PROFACE 没通讯上吗?S7-200 PLC 和PROFACE 通讯如何设置?怎么判断PLC 和PROFACE 通讯正常? 谢谢 !

网友A:
你先做个按钮出来啊

网友B:
如果没有通讯上,屏幕底下一行会有通讯错误之类的报错信息

通讯设置:

1.编辑PROFACE画面的时候选好S7-200的CPU型号

2.看S7-200的通讯设置和PROFACE一致,例如9600或者19200速率, 奇偶校验,停止位等(PROFACE在OFFLINE里面设置,选2线制)

3.站点设置: 可以设PROFACE为1,S7-200为2, 避免重复

海加尔自动化, PROFACE,SIEMENS,SCHNEIDER代理及维修,电话13395101361

网友C:
没通讯上触摸屏有指示的

好好看看触摸屏的手册

www.ytleader.cn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帮忙 已解决

楼主:
我要在PROFACE上显示生产的数量  触摸屏上用记录显示器指令地址IW2  西门子PLC用累加器INCW   其输出是IW2  , 触摸屏上数值为什么会从39404   变到39936  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