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频率低时 带动不起轴承 为什么?

楼主(2010-09-18):
  变频电机频率低时 带动不起轴承 当频率慢慢加大时 轴承才能慢慢转动起来 是不是齿轮之间的咬合不好?

网友A:
频率低的时间就不是没全功率工作,频率加大的时间达到工作功率。这样才转动的吧!

网友B:
减小启动时间 或者进行转矩提升 最先看看负载有无问题

网友C:
频率低带不动那里的轴承啊?齿轮有时那里的?你把机械部分情况说明白。另外频率是多少被你认为低?多少算高?

网友D:
如果是负载的轴承的话,那是有可能的,在VF模式下,低频时扭矩不足。这个时候电流很很大。

网友E:
哦,这个问题很简单。你选用的变频器是一般的V/F的变频器,低频转矩很低,你应该选用电流有感矢量型变频器,这样0.1HZ就可以转起来。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我。

台湾艾可(ACRO)导轨式开关电源中国大陆总代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代俊锋 13510865670 0755-26452637 26457341(FAX) www.szdos.com

网友F:
如果你的机械部分正常的话,可以提高变频器的转矩来改善低频扭矩不足的问题。

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先进磁通矢量控制的话,请选用先进磁通矢量控制。

先进磁通矢量提供大的启动扭矩和充足的低频扭矩,对负荷变化大的的场合有效。

先进磁通矢量即5楼所说的电流有感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