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过DP总线与S7-40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0-09-18):
S7200通过EM277模块-DP总线与S7-400通讯。其中S7 200的VW地址从290开始,有用的地址为VW300~312。当偏移量设为300时,中控收不到任何数据。后来偏移量改为290,接收到5组有效数据(16进制),1组无效的(8和10跳变)。同过换算那5组数据,没有一组是和S7 200上的值对应。选的是8W~OUT/32w~in.请问偏移量是从QW开始对应,还是从IW开始的?200和400通过DP通讯,到底是哪些 步骤?PLC新手,特此恭候答案,感谢

网友A:
从QW开始的。也就是说主站输出对应在200的V区地址在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QW开始的。也就是说主站输出对应在200的V区地址在前。

哦,我开始一直以为是IW开始的。那请问,要把VW300~320的值读出来,把偏移设置为多少呢?8W OUT/32W IN的

楼主:
上面我想都没想就问了,,应该是从284开始的吧

网友B:
偏移量多少在硬件上有规定的,有多个选择的,不是自己定义的,QQ:390181753

网友A:
偏移量是以VB来定义。如过通讯区是从VW290开始,那么偏移量就是580

网友C:
VW290的地址不是VB290和VB291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VW290的地址不是VB290和VB291吗

不好意思,我弄混了,VW290的地址是VB290和VB291。

楼主:
额,我设成284开始应该没错吧?

网友A:
8W~OUT/32w~in.   对应V区的8字在前,32在在后。不知道你设置为284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8W~OUT/32w~in.   对应V区的8字在前,32在在后。不知道你设置为284的目的是?

我需要用300以后的数据,8W在前,那么-16=284,32IN的时候就从300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8W~OUT/32w~in.   对应V区的8字在前,32在在后。不知道你设置为284的目的是?

我需要用300以后的数据,8W在前,那么-16=284,32IN的时候就从300起了

你的意思是400只需要读取S7-200的数据,不写数据到S7-200?

楼主:
对:ye_w 关于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8W~OUT/32w~in.   对应V区的8字在前,32在在后。不知道你设置为284的目的是?

我需要用300以后的数据,8W在前,那么-16=284,32IN的时候就从300起了

你的意思是400只需要读取S7-200的数据,不写数据到S7-200?

内容的回复:

恩,是啊,不需要写数据,只需要读数据就行了

网友A:
对:qp 关于回复内容:
对:ye_w 关于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8W~OUT/32w~in.   对应V区的8字在前,32在在后。不知道你设置为284的目的是?

我需要用300以后的数据,8W在前,那么-16=284,32IN的时候就从300起了

你的意思是400只需要读取S7-200的数据,不写数据到S7-200?

内容的回复:

恩,是啊,不需要写数据,只需要读数据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

YES,offset为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