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什么型号变频器支持O速度扭矩保持功能啊,怎么设置?

楼主(2010-09-19):
台达什么型号变频器支持O速度扭矩保持功能啊,怎么设置?

对电机有什么特殊要求呢?能不能保持到100%扭矩,长时间电机会发烫烧毁吗?

网友A(2012-01-17):
目前具有零速功能的有VE C2000,但是必须要有编码器组成闭环。

网友B:
1、从原理讲,所有变频器都可以实现异步电机的“O速度扭矩保持功能”;

2、只要你设定频率=P(n1-ne)/60,转子不动保持零速,转子受到的力矩就是额定力矩,电机可以长期零速保持100%额定转矩(电机必须另配冷却风扇系统);

网友B:
3、如果电机的过载系数是λ,那么你设定启动频率=λP(n1-ne)/60,转子不动保持零速,转子受到的力矩就是λ倍额定力矩,这时,只能短时保持运行;

网友B:
4、n1电机额定频率运行时的同步转速,ne电机的额定转速,(n1-ne)是电机的额定转差△ne;

5、同步交流电机,不能有“零速保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