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支持0速度扭矩保持功能的变频器什么型号?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0-09-19):
台达支持0速度扭矩保持功能的变频器什么型号?怎么设置呢?

电机会发烫吗?扭矩能保持到100%吗?

网友A(2011-02-22):
好像是用停止刹车这个功能!电机线圈有电流经过,但电机不转,你说电机会不会烫了!

网友B:
汇川有这个功能,但是没有长时间测试过

网友C:
是 的,汇川的有 ,而且貌似还不错。。。。

网友D:
1、0速度扭矩保持,不能零频率;

2、0速度扭矩,产生的原因应该是,输出频率的同步转速=额定转差,转矩=额定转矩;

网友D:
3、所有变频器都可以有!

网友D:
4、举例,电机4极,额定同步转速1500转/分,额定转速1440转/分,则额定转差△n为60转/分;

5、在转子拖动负载零速时,变频器输出频率=△n×P/60=4HZ,时输出转矩为额定转矩!

网友D:
6、转子零速不转,但是旋转磁场还在转,变频器输出的频率不能为零!

网友D:
7、如果零HZ有转矩,那就是这个变频器厂家的工程师是个吃白饭的!

网友E:
台达好几个系列都有。150%的0速力矩保持。使用变频电机应该不存在危险的发烫

网友F(2011-04-19):
台达VL、VE、C2000系列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