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300控制10个伺服电机

楼主(2010-09-19):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用西门子300PLC控制10个伺服电机,我该选择什么模块,还有CPU的类型,请高手指点

网友A:
通过PROFIBUS来连接是比较经济的方式.

QQ: 57577105

网友B:
1楼说详细点吧?CPU带DP口,下面直接接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C:
选cpu324的即可。还有profi bus-dp通讯模块运动控制模块355

网友D:
          看你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哟,我们用的是S7 318-2DP,用的DP接口的PROFIBUS网络,和CT SP系列的变频器一起拖的多台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程序在SP系列变频器里有程序。

网友E:
用模块造价太高了,如果能总线连接最好了

网友F:
用dp 我用过315-2DP 控制6台SEW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