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占空比与步进电机的驱动能力

楼主(2010-09-19):
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时,这个脉冲的占空比是不是会对电机的驱动能力造成影响呢?比如说我的脉冲占空比很小,只有1/100.,这样的话,会不会导致步进电机驱动能力降低,容易丢步呢?

网友A:
要看脉冲是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还是驱动器发给电机的?

楼主:
是控制卡发给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谢谢

网友A:
最好是50%,各家有会对最小占空比的规定。

楼主:
我使用的是PMAC的控制卡,这个卡里只能把脉冲宽度设到最大26us左右,这样的话要达到50%,脉冲频率就必须很高,可是脉冲频率太高对于步进电机肯定会导致丢步的,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PMAC的兄弟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A:
那就看打算控制的步进驱动器在时间上对最小脉宽的要求了,而非占空比。

楼主:
对脉宽的要求是可以达到的,我就是担心占空比太小的话会不会影响电机的驱动能力,如果确定不会影响那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脉冲只是个信号,并非动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使用的是PMAC的控制卡,这个卡里只能把脉冲宽度设到最大26us左右,这样的话要达到50%,脉冲频率就必须很高,可是脉冲频率太高对于步进电机肯定会导致丢步的,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PMAC的兄弟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建议询问PMAC的技术支持。我只少量接触过PMAC的运动控制卡,印象中其输出指令脉冲最大宽度不会才那么小

网友A:
步进驱动器对指令脉冲计数,脉冲宽度只要不影响计数,就不会有问题。

在此,指令脉宽是指令接口的问题,驱动能力是驱动器功率环节的事情,两者没有耦合关系。

楼主:
明白,多谢各位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