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P340的RS485项目实例

楼主(2010-09-19):
最近本人在学习如何用CP340的RS485通信模块和带RS485口的智能仪表的通信。

首先,本人先谈下个从对上述通信学习的浅薄认识,就目前,我最搞不懂的是如何确定通信协议。我们PLC在STEP7的组态我感觉很简单,单纯调用FB2、FB3来说配置也是很简单。目前我在做一个CP340与一多功能信号器的通讯,PLC这边只是在某个条件下进行发送数据。我理解的是:当工艺要求的某个条件来触发一个MOVE语句,把通讯协议定义的16进制数传到要发送的字节内,然后利用FB3来发送数据,相应的接收方接收即可。

我不能明白的事如何可以和多功能信号器通迅协议的制定。请大家支招,小弟在此拜谢……

网友A:
这个项目我没做过,如果哪位大侠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B:
CP340支持ASCII码通讯,使用FB2 FB3相当于自定义协议。既然是自定义,对于数据的定义完全由双方来确定,这里就需要对智能仪表的数据报文与PLC对应起来。

可以通过控制FB3的使能位实现数据的发送;同样通过控制FB2的使能位。

通常可以通过发送完之后,再触发接受。让PLC串口处于接收状态。一旦接收完毕,将接收功能块FB2禁止。

网友B:
当然,对方必须支持ASCII码协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当然,对方必须支持ASCII码协议才行。

您好,最近几天通过学习,已经更好的掌握了ASCII通讯,请问您有没这方面的实例,我想看看这方面的实例,更好的学习下

网友B:
我给你截几个图吧

网友C:
不知道还要不要编写LRC校验的啊

楼主:
对:ye_w 关于

我给你截几个图吧

内容的回复:

你好,上述的图我都清楚呀,我就想找一个实例,详细的编写轮循查询的程序,程序要全的,我感觉一般变化的就是仪表地址和BBC校验,而查看相关资料BCC校验是有的,但因为程序缺少,所以不太明白里面的讲解。我的QQ:308200681。愿意和自动化的朋友多多交流心德。

网友D:
你把你的协议发给我,我帮你写一个QQ:75236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