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FLEXIBLE 2008的I/O域如何设置

楼主(2010-09-19):
比如一个I/O域,类型是输入\输出,格式类型是:十进制,格式样式是99,那么如果我要设置可以输入的数值限定在0-50或者50-99,

谁能告诉我如何解决,谢谢。(一楼的大哥啊,我就是要限定最大值、最小值啊,对我说设定9999,我晕死了)

网友A:
直接输入你要显示的格式,如:99999

网友B:
你建的变量里点开 可以单个设置    我就是这么设置的 至于IO域  我没发现过

网友C(2011-01-06):
属性里面不是有上下限制么,直接在里面输入数值就可以了,只能设一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