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电压,负载电流 <20A,配电线路长约3km,需选用多大线径的电缆?

楼主(2010-09-19):
如题,请大侠们指点.考虑到线路压降需如何计算?

先谢谢了!

网友A:
不会计算 20A用35-50铝电缆 必要时末端加个补偿电容试试

距离太远

网友B:
呵呵 还好楼上的没说用180的 考虑压降10平软铜线

网友C:
请教楼上是怎么算出来是10平方软铜线或35-50铝电缆的

网友D:
说实话线路太长

如果单从导线的安全载流量来讲10平方的够了,可是线路太长,线路上的电阻损耗有些大了。

电阻R=ρL/S ρ是材料的电阻率

电阻R=ρL/S ρ是材料的电阻率

铜芯电缆:ρ=0.0175
铝芯电缆:ρ=0.0283

网友E:
20A220V3Km,你这个电缆开销可能会吓你一跳。

可以考虑两头搞变压器,例如220/660V---660V/220V,电流就只有几A了,电缆就小多了。因为两头都有变压器隔离,电流小,甚至可以使用简单的地网来作为其中的一线。

网友F(2010-10-26):
你想搞几粗就几粗的线,20几安的电流算个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