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FV-M变频器UP/DOWE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10-09-19):
按说明书设置,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主频率设定为20HZ,P40(M3)设置14,P41(M4)设置15,,运行时,主频率可以到达20HZ,但操作UP/DOWE开关,主频率不上升也不下降,这是为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

网友A:
参数没设置好,参照说明书把参数设一下

楼主:
仔细看过说明书了,没有看到与UP/DOWE功能相关联的功能,究竟怎么设置?

网友B:
P42设定哪2个端上控制UP DOWN 设定值14,15
P140
P141

楼主:
我所知道的UP/DOWE功能的意思:
数字量端口给定是指通过变频器数字量端口的通断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的上升,下降而进行给定,常常叫做频率升降功能或UP/DOWE功能。大部分变频器通过可编程输入端口进行数字量的UP/DOWE给定!
实际运行频率=设定频率+端口给定频率
当使用UP/DOWE功能时,频率是在设定频率的基础上UP/DOWE的,而不是从0开始。
设置如下:
按说明书设置,使用外部控制,主频率给定外部电位器,主频率设定为20HZ,P40(M3)设置14,P41(M4)设置15,
上电,设定频率为20HZ,设定频率界面F为20HZ,输出频率界面H为0,合上RUN开关,输出频率H以0.1HZ进阶到设定频率20HZ,频率不再上升,这时合上UP开关,输出频率不上升,关断UP开关,合上DOWE开关,输出频率H以0.1HZ下降,如果一直不关断DOWE开关,输出频率H可以下降到0HZ,这是为什么?是否还有其他参数要设置?
请给予指教
TO:SIN_IVT,你好,刚刚看到你的指教,就试了,设置P140, P141,没有用啊,呵呵

网友B:
P00 =  0; //频率指令为键盘数字量给定

P39 = 14;  //指定M2端子为UP指令

P40 = 15; //指定M3端子为DOWN指令

P140 = 0; //普通加减模式,不受加减速控制

P141 = 0; //不记忆UPDWON的数值

刚拿了台VFD-M实际测试了,OK

注意P00一定要设置为0,键盘数字给定。电位器给定不行。

楼主:
TO、;sin_ivt,你真有心了,呵呵,谢谢,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呵呵,等下按你说的试试,能交个朋友吗?共同学习。

楼主:
TO、;sin_ivt,谢谢你,刚才试了,我也OK!呵呵

楼主:
TO、;sin_ivt,还有个问题,P8的参数无法修改,出厂设定为1.5HZ,我想设定为10HZ,变频器不接受,显示ERR.谢谢

网友C:
有些参数需停机时才能修改

楼主:
谢谢青岭笑傲生,有些参数需停机时才能修改 ,

是在停止状态下进行修改的,就是修改不了

网友B:
搞好就行了~~~~~呵呵

楼主:
TO:sin_ivt,谢谢你,呵呵

P08不能设置的问题也解决了,呵呵

谢谢青岭笑傲生,有些参数需停机时才能修改 ,

是在停止状态下进行修改的,就是修改不了

P08受P06的制约了,我忘了修改P06的参数!呵呵

谢谢你们的帮助!有问题大家一起探讨!

中秋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