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tep7时出现“需重新启动电脑”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19):
在安装step7时出现:需要重新启动电脑才能安装,但是重启后再安装的时候还是出现这种现象,此时按一下步骤处理便可解决此问题:
注册表修改: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后回车,即进入注册表。
(2)注册表中选择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将光标定位于此;
(3)选择文件->导出,再次保存(安全起见);
(4)在右边窗中右击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选择删除,最后确认
最后即可重新安装Step7。

在安装TOOLBOX时如果也出现让你重新启动电脑后才能重新安装的话,解决方法同上。

网友A:
还需要修改注册表,那是不是说step7在写入注册表的时候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