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设计

楼主(2010-09-19):
触摸屏是一种新型可编程控制终端,是新一代高科技人机界面产品,适用于现场控制,可靠性高,编程简单,使用维护方便。在工艺参数较多又需要人机交互时使用触摸屏,可使整个生产的自动化控制的功能得到大大的加强。
  触摸屏画面由ProTool(西门子)、CX-Designer (欧姆龙)等专用软件进行设计,然后先通过编程电脑仿真调试,认为正确后再下载到触摸屏。触摸屏画面总数应在其存储空间允许的范围内,各画面之间尽量做到可相互切换。
(1)主画面的设计
  一般情况,可用欢迎画面或被控系统的主系统画面作为主画面,该画面可进入到各分画面。各分画面均能一步返回主画面。若是将被控主系统画面作为主画面,则应在画面中显示被控系统的一些主要参数,以便在此画面上对整个被控系统有大致的了结。
(2)控制画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用来控制被控设备的启停及显示PLC内部的参数,也可将PLC参数的设定做在其中。该种画面的数量在触摸屏画面中占的最多,其具体画面数量由实际被控设备决定。
(3)参数设置页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是对PLC的内部参数进行设定,同时还应显示参数设定完成的情况。实际制做时还应考虑加密的问题,限制闲散人员随意改动参数,对生产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实时趋势页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是以曲线记录的形式来显示被控值、PLC模拟量的主要工作参数(如输出变频器频率、温度趋线值)等的实时状态。
(5)信息记录页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是记录可能出现的设备损坏、过载、数值超范围和系统急停等故障信息。另外该画面还可记录各设备启停操作,作为凭证。
(6)节能画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是记录和显示变频器的累积用电数及实时节电状态,以便向用户展示变频节能的好处,也可用来与其它的节电测量作比较。
(7)运行状态画面的设计
该画面主要是各种设备运行状态的集中显示情况。

网友A:
请楼主继续 发下去 给我们这些新人更多的学习机会啊

网友B:
组态软件初学者,互相促进一下 加我QQ 854083523 化安,嘿嘿

网友C(2010-11-18):
                                                                   关于威纶触摸屏 EasyBuilder MT8000软件

        威纶触摸屏组态软件 EasyBuilder MT8000(简称 EB8000,后同)是台湾威纶科技公司开发的新一代人机界面软件,适用于本公司MT8000和 MT6000系列所有型号的产品。相对于以往产品,具有以下特点:
1、支持65536 色显示
2、支持windows 平台所有矢量字体
3、支持BMP,JPG,GIF等格式的图片
4、兼容EB500的画面程序,无需重新编程,轻松实现产品升级
5、支持USB 设备,譬如 U盘、USB鼠标、USB键盘、USB打印机等
6、支持历史数据、故障报警等,可以保存到 U 盘或者 SD 卡里面,并且可转换为 Excel 可以打开的文件
7、支持U盘、USB线和以太网等不同方式对 HMI 画面程序进行上下载
8、支持配方功能,并且可以使用U盘等来保存和更新配方,容量更大
9、支持三组串口同时连接不同协议的设备,应用更加灵活方便
10、支持自定义启动Logo的功能,且支持“垂直”安装的模式
11、支持市场上绝大多数的 PLC 和控制器、伺服、变频器、温控表等,我们也可以为您特殊的控制器开发驱动程序
12、支持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功能,极大的方便了程序的调试
13、强大的宏指令功能,除了常用的四则运算、逻辑判断等功能外,还可以进行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开平方、开三次方等运行,同时,还可以编写通讯程序,与非标准协议的设备实现通讯连接
14、强大的以太网通讯功能,除了可以与带以太网口的 PLC 等控制器通讯外,还可以实现 HMI之间的联网,通过Internet或者局域网对HMI和与HMI连接的PLC等上下载程序,维护更加便利
15、支持VNC(虚拟网络计算机)功能。只要任何有网络的地方,在 IE浏览器里面输入需要的 IP地址和密码,即可监视现场的 HMI 和机器的运行情况
16、支持视频播放功能(MT8000X系列机器支持此功能) 。只要您录入需要的视频文件并在 HMI 上来播放,让操作人员能够轻松的学会机器的操作
EB8000 软件沿用了“易学易用、功能强大”的特点,客户在掌握之前产品的基础上,很容易的学会如何使用威纶触摸屏EB8000 软件。在介绍威纶触摸屏EB8000 软件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威纶EB8000 软件提供的各元件的功能,稍后的章节我们将详细的介绍各元件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举个实际的例子讲解就好了!光文字看起来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