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继电器M8012、M8013究竟产生多少脉冲?

楼主(2010-09-19):
在60s内(60000ms),三菱PLC(FX)时钟继电器M8012、M8013究竟产生多少脉冲?

按照FX的使用说明(见附图),M8013是1s震荡周期,60s应该有60个震荡周期,也就是说,M8013对计数器C0产生60个上升沿,C0应该等于60,经过仿真演示,C0就是等于60,与说明书介绍的一致。

但是M8012的震荡周期有点不明白,M8012是100ms震荡周期,按本人的理解,60000ms内应该有600个震荡周期,也就是说,M8012对计数器C1产生600个上升沿,C1应该等于600,可经过仿真演示,C1却等于300。

网友A:
不要用仿真的方法,用plc实测一下,估计是仿真的扫描周期是100ms,漏了脉冲了。

楼主:
与此相类似,台达PLC也有同样的问题,条件与上述相同,M1013是1s的震荡周期,按理说60s应该是60个上升沿,然而经过仿真,M1013却对C0产生30个上升沿(忽略小数),正好少了一半。

M1012的震荡周期就更不明白,M1012是100ms震荡周期,60000ms内应该有600个震荡周期,也就是说,M1012对计数器C1产生600个上升沿,C1应该等于600,可经过仿真演示,C1却等于300(忽略小数),仍然少了一半。

难道两种品牌都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网友B:
计数器是有频率限制的,用inc d试试

楼主:
按楼上的建议,仍然如此,见下图:

网友C:
用仿真定时器是不准的。用实际的PLC试试。

楼主:
手上正好有一个FX-1S的,明天有空就试一下。

网友D:
三菱PLC,软件仿真时,扫描周期固定为100ms。

网友E:
不能以仿真的为准

楼主:
公布今天的试验结果,用PLC通电运行,在60s(60000ms)内,M8012产生600个脉冲,M8013产生60个脉冲,与说明书解释完全一致。

由此可知,用仿真软件测试的结论,与实际的效果是有差别的。

以下是PLC运行监控画面:

网友F:
FX2NPLC内部时钟继电器M8013和M8012的上升沿是不同步的,FX1SPLC是同步的,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哈哈!本人已经试验过了,不知三菱公司的工程师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F:
希望对大家有用啊

网友G(2017-07-03):
厉害,学习,新手,回帖以示敬意。谢谢

网友H(2018-01-12):
新手,刚学习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