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000和M8001有没有功能上的重叠?

楼主(2010-09-19):
为何有这互反的两个信号存在?他们的同时存在有什么必要?

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简单?

网友A:
M8000= NOT M8001.

语言简洁性?

网友B:
照这么说,M8002与M8003也是一对互反信号。

网友C:
没有的,两个的功能正好相反

楼主:
正因为是正好相反。如果用其中之一能完全代替对方的反状态不?

网友D:
是不是在开机第一个脉冲的时候会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在开机第一个脉冲的时候会出问题?

是不是担心上升沿或者下降沿?  在M8000= NOT M8001中,对应的只是电平信号,而不能是沿的变化?

网友E:
相反的两个元件,存在很正常的

楼主:
那为何其他的元件部出现两个呢?硬件出错。转移禁止。

网友F:
知道有这么回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G:
没得啥子用处,纯属娱乐。。。。。。鉴定完毕!

网友H:
他们是不会影响的!M8000和M8001分别是这样的   M8000是当plc运行的时候  ,M8000的常开触点变为常闭触点!(注M8000只有常开触点).M8001是当plc运行的时候,M8000的常碧触点变为常开触点,(M8001只有常闭触点).  总而言之,plc运行时M8000是闭合的!M8001的断开的!                                                                             谢谢!

楼主:
楼上的。我说。三菱FX在PLC的8000和8001在STOP的情况下都是一样的状态。你相信不相信?你试了 不?

老先生。日后我有话跟你说。你等我。

网友G:
老先生。日后我有话跟你说。你等我。 ————————————————太恐怖了。。。。。。

网友A:
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是设计或者说开发的时候随意定下来的。

网友I:
能用8000 时就不用NOT M8001,同样能用M8001时不用NOT M8000。

网友F:
或许,真有什么原因;只是对使用者来说,能够使用就行了,通常不会去想它,或者只是一闪之念。

或者,如顶楼所说,问题其实很简单。

楼主:
这样。后面的跟帖先回答一个问题。

你曾经遇到过不使用m8001不方便的事情吗?

网友J(2010-12-03):
呵呵 ,太恐怖了,都讨论到这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