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0-09-19):
各位大侠,我用的屏是威伦MT6070IH,程序做好了,不会下载了,下面的图是下载程序的时候错误提示,不懂怎么回事,恳请高手指教
我还做了一个235-785的线也连不上,郁闷了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

网友B:
换个好点的usb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

LG的PLC   这没有关系吧  我现在是触摸屏的程序不能下载

网友C:
不是线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了,提示用的字体不支持。

-------------------------------------------------

二手PLC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

传真0577-86881518--8004

网友D:
基本是USB线不好

可以用U盘下载

www.ytleader.cn

网友E:
是你的USB下载线不好,换一根质量好一点的,用数码产品的线肯定是不行的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TEL: 13761012595 www.hmiku.cn

网友F:
建议换条线试试,威纶热线:15221859322

网友G:
我用的是移动移动硬盘的连线作为威纶的下载线,1.8米长,通讯成功率100%。从不同的卖屏所配的线太差,短,只有约0。6米,还经常出现找不到驱动现象。

网友H:
是软件的问题,维纶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有时候你重启动软件下载就可以了,再不行,就下一个最新版本的软件

网友I:
             首先看这个程序下载的时候提示的这些东西,应该是文字加载的时候没弄好,建议在威纶触摸屏软件中的系统参数里的字体这个菜单,单击一下新增所有非ASCll码字体的按钮,将电脑的字体加载到威纶触摸屏软件中。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其次 估计不会是下载线的问题了,下载线要带屏蔽功能的,好一点的下载线,但是现在看情况 应该下载线没事的。更多威纶触摸屏信捷触摸屏问题可以到我的网站来在线咨询:http://www.52hmi.com

友情网站:http://www.52pl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