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0-9-23-工控擂台-怎样选择变频器?

楼主(2010-09-19):
怎样选择变频器?

9月29日结贴,9个最优回帖分别获得20MP、10MP、10MP、10MP、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2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的选择
负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容量的基本原则。
一、根据负载类型选择
1、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
2、起重机类:启动时冲击大,变频器容量要有余量,由于重物下载时有能量反馈,一定要使用制动单元。
3、负载不均匀类:按照重载情况选择变频器容量。
4、离心机等大惯性类:由于启动时有震动,减速有能量反馈。应该选用容量加大的变频器加速启动,一定要使用制动单元。
二、根据控制功能
1、一般负载选择普通功能型U/f控制变频器。
2、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应采用矢量控制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

网友B:
1、首先了解负载,确定负载电压等级及功率;低压、中压还是高压,低压又有200V级、400V级660V级等

2、再了解负载类型,平方转矩还是横转矩,电梯还是风机水泵;

3、进一步了解负载特性及要求,是否有PID控制要求,电机经常工作在第几象限,制动频率等

4、确定变频器品牌,客户对品牌是否有要求,自己单位对某品牌变频器采购的难易程度,该品牌售后服务是否及时等;同等条件下选择自己熟悉的变频器。

5、根据以上了解的信息,选择出某品牌某型号的变频器主机。

6、根据负载要求选择变频器的附件,如输入、输出电抗器,外部制动单元等

7、选型完毕接下来就是安装调试等,这不是本次擂台所讨论的内容

楼主:
2楼的回答的太全面了。

楼主:
大家怎么不从低压,中压,高压来分呢?

网友C:
中压变频器选择需注意

   中压变频器的应用正在逐步推广,其在节能和提高企业自动化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些需调速的中压电机是生产过程的关键设备,由于其投资较大,因此要对中压变频器及负载情况做综合的分析和比较再做选择。在中压变频器的应用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在中—低—中方案中,没有合理处理变频器输出含有高次谐波及直流分量问题,导致设备运行不理想;有些中压电机为恒转矩负载,或较高的起动转矩和加速转矩,并非所有的中压变频器都能适用,由于选择不当造成设备长期处于故障状态,既影响生产也造成投资浪费,这方面也有教训:无论在新的工程项目还是在技改项目中采用中压变频器时应综合考虑供货商的技术方案、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售后服务质量等,在选择时应做较长期的考虑,要考虑几年后的发展,因设备的运行是长期的。从近二十年低压变频器的应用和实践可以得出结论,销售业绩好的公司都十分重视售后服务,都建立了24小时服务体系。随着高压IGBT、IGCT等电力电子器件的开发和应用,中压变频器也得到了迅速发展。新器件的采用将使中压变频器的结构更加简单可靠。对于6kV中压电机,有直接采用高压变频器的,如西门子MV系列中压变频器,已在国内取得众多的业绩。由于国内供配电与国外的差异,用户应根据具体负载情况选择最佳方案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在6kV中压电机的变频器改造过程中,可将Y接起动的6kV电机改为Δ接法,电压由6kV降为3.47kV,这和国际上通行的3.3kV中压变频器接近,其综合了负载实际情况和电压源型变频器对原有电机绝缘等级的要求,可获得合理的性能价格比;若将6kV电机改成较低的中压如2.13kV、3.3kV、4.16kV或低压如690V而选择对应的中、低压变频器,这也是较为经济的方案,因国外厂商在这方面已有多年的应用经验和业绩并且是标准产品,有多种规格的中低压电机以适应驱动系统的配套,这些方案将适合于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的各种负载情况。

高压变频器的选择注意

首先按照自己的工况拟定对高压变频器的技术要求,针对性的选择高压变频器的方案、产品和售后服务,否则会出现应用不理想,投资损失大。不同高压变频器的电路拓扑方案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技术水平决定变频器和传动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使用寿命、维护费用、性价比等重要指标。就如同笔记本电脑功能都基本相同,但不同的技术水平,质量价位从3000元到数万元之差。为此,了解不同种类的高压变频器内含技术水平,选择变频器的品质与工况相结合,达到投入少、回报率高的理想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选择
负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容量的基本原则。
一、根据负载类型选择
1、风机水泵类: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
2、起重机类:启动时冲击大,变频器容量要有余量,由于重物下载时有能量反馈,一定要使用制动单元。
3、负载不均匀类:按照重载情况选择变频器容量。
4、离心机等大惯性类:由于启动时有震动,减速有能量反馈。应该选用容量加大的变频器加速启动,一定要使用制动单元。
二、根据控制功能
1、一般负载选择普通功能型U/f控制变频器。
2、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应采用矢量控制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

学习了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在工业中使用的变频器可以分为通用变频器和专用变频器两大类,从容量上可分为中小容量通用变频器和大容量通用变频器。衡量通用变频器性能的主要性能指标有控制方式、起动转矩、转矩控制精度、速度控制精度、控制信号设定输入、速度反馈控制、多段速度设定、载波频率、频率跳跃功能、通信接口等。新型的通用变频器基本都具备这些功能,其功能、操作、维护及应用方面均基本相似,差别仅在于不同品牌的通用变频器有其特定的定义及独特之处,但用户不一定全用到这些性能指标,是根据需要选择主要需满足的功能及指标,并依此作为衡量选择通用变频器的标准。随着通用变频器的功能增多,通用变频器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使用者可以通过通用变频器上的数字操作板进行操作,亦可以用远程操作板进行操作,还可以通过可选件的操作面板进行扩展功能的设定和调整;另外,可以使用智能端子进行数字或模拟设定,或用可编程序控制器进行控制,或通过个人计算机进行控制,或通过现场总线进行控制等。新型的通用变频器一般均备有标准通信接口,用户可以利用通信接口通过上位机监视、控制现场的通用变频器的运行状况,可控制或可操作的物理量多达百余个,可以说,基本上是用户所需要的控制功能特性,新型通用变频器都能做到 ,因此,也使如何用好通用变频器不那么容易,有人曾说,用好通用变频器的难度并不亚于用好一台个人计算机。 从实际应用上看,中小容量通用变频器的主体仍是采用 控制方式的居多,目前市场上销售的通用变频器大都将其列为通用型机型,使用相当广泛。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具有参数离线检测、自整定功能,在通用变频器起动时自动地测量电机参数,并调整系统控制参数,进行跟踪控制,因此在各种条件下均可保持系统工作在最佳状态。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除了用来改进通用变频器性能外,另一目的是简化矢量控制,省去速度传感器,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的技术关键是,矢量控制需要速度信息,因此需要对磁通进行控制。由于直接检测磁通比较困难,需要选择合适的数学模型,进行精确的计算,从检测的电压、电流进行观测。无论是估算电动机的速度,还是观测电动机的磁通,均需要正确的电动机参数,因此应用时需要正确地将电动机的铭牌数据参数输入到通用变频器中,并正确地设定,以便通用变频器能够在线辨识、计算。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应用领域包括各行业的传输机、给料机、搅拌机、研磨机、粉碎机、切纸机、压延机、挤压机、阀门、压缩机、冷却塔、电梯、起重机、输油管道、各种纺织机械等。

 选择变频器时应以电机实际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 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 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 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坏。因此, 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 电动机的电流会增加10 %而温升会增加20 %左右。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时, 应考虑到这种情况, 适当留有余量, 以防止温升过高, 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YZ 和YZR 系列电动机的过载力矩一般为212~218 倍, 为了充分发挥电动机的负载能力,提高位能负载设备的安全性能, 采用变频器进行控制后, 必须保证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具有212~218 倍的过载能力。由于普通变频器的过载能力一般为150 %额定载荷时能运行1min , 瞬态过载力矩只能达到180 %~200 % , 因此必须提高所适配的变频器容量, 以便提高变频器―电动机系统的瞬时过载能力。只要把变频器的容量提高20 %左右,即可使变频器―电动机系统的瞬时过载能力提高到210~214 倍, 基本满足要求。因此, 应选择变频器额定容量为电动机额定容量的120 %以上, 即把变频器的容量提高一个等级。

      当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 大多是利用原来的电动机。绕线电动机与普通的鼠笼电动机相比, 绕线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 容易发生由纹波电流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 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一般绕线电动机多用于飞轮力矩较大的场合, 在设定加减速时间时应多注意。变频器与电机之间需要长电缆时, 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 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两档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G:
前面的说的非常多了,我说点其他的

在选定变频器之前,首先需要进行电机的选定。根据应用计算负载惯量,然后计算电机的必须容量,必需转矩并选定电机。

选择好电机之后,就需要选择对应的变频器。从根本上来说,请选定与所选定的电机容量相适合的变频器。

基本要求是:电机额定电流<=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

另外还需要选择制动电阻,选择制动电阻主要是要将所产生的再生能量小号点,否则由于主电路电压上升导致损坏变频器。

网友H:
当电机选定后。就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变频器,由于变频器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扭矩和惯性不同,而又分很多类型。如(通用 型和矢量型)通用型一般是适应于轻载。矢量型适应于重载。所以先选类型,再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小余或者是等余变频器额定电流来选择变频器。

网友I:
前面的说的非常多了,我暂时就不说了。。。。。。。。。

楼主:
大家继续努力。

网友J:
      由于变频器的开关器件是大功率的晶体管,其过流能力比晶闸管小,所以其容量选择正确与否直接与其使用安全有关。
      与电动机的功率和负载相匹配。相同容量的变频器驱动电动机的能力因电动机所带负载性质的不同而不同,相同功率的电动机,因负载性质不同所需的变频器的容量也不相同。其中平方转矩负载(风机)所需的变频器的容量较恒转矩负载的低。通常情况下变频器已直接地给出了适合驱动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或其视在功率,在化工行业对于风机、水泵这类平方转矩负载,可按电动机功率来选择相应的变频器。而在下列情况下还必须增大变频器的容量:①电动机短时间起动机械惯量较大的负载;②要求电动机频繁进行加、减速;③在希望的加减速时间内,电机最大电流大于变频器的过载容量(当l min内达1.5倍额定电流时)。上述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按电动机功率来选配变频器。
      轻载的电动机不可随意配小容量变频器。电动机大马拉小车,功率输出不足,电动机虽然允许配接比电动机标称功率略小的变频器,但是电动机的容量越大,其电感越小,由谐波引起的脉动电流分量将增大。所以当异步电动机的负荷较小希望采用容量小一点的变频器时,一方面要考虑到大容量电动机的空载电流较大,一旦加载后总的负荷电流是否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注意到上述脉动电流将会增大的情况。
      变频器V/f图形的正确选定。对于50Hz,380V的交流异步电动机,在实际运行当中应按实际需要和电动机允许的工作范围去选择合适的Vif图形。在化工行业,变频器主要用于泵类的调速,因此,选择Vif图形时,通常应满足在额定电压在380V时,输出频率和最大输出频率均为50Hz这一条件。
       转矩提升曲线的选择。转矩提升可以有效地提高电动机的输出转矩。该曲线选得过小会使电动机输出转矩不足,启动困难;选得过大,电动机磁通饱和损耗相应增加,电机温升提高也不利于节能。因此,在选择转矩提升曲线时,我们应根据负载的性质来选择。

网友K:
选择变频器,首先要考虑产品的控制要求、复杂程度,需要哪些数据等因素,从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变频器,做到不浪费(避免大马拉小车)。

通用变频器的选择包括变频器的型式选择和容量选择两个方面。其总的原则是首先保证可靠地实现工艺要求,再尽可能节省资金。
    根据控制功能可将通用变频器分为三种类型:普通功能型U/f控制变频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性能型U/f控制变频器(也称无跳闸变频器)和矢量控制高性能型变频器。变频器类型的选择要根据负载的要求进行。对于风机、类等平方转矩,低速下负载转矩较小,通常可选择普通功能型的变频器。对于恒转矩类负载或有较高静态转速精度要求的机械采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变频器则是比较理想的。因为这种变频器低速转矩大,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具有挖土机特性。日本富士公司的FRENIC5000G7/P7、G9/P9、三肯公司的SAMCO-L系列属于此类。也有采用普通功能型变频器的例子。为了实现大调速比的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变频器容量的办法。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械、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高功能型通用变频器。安川公司的VS-616G5系列、西门子公司的6SET系列变频器属于此类。
    大多数变频器容量可从三个角度表述:额定电流、可用电动机功率和额定容量。其中后两项,变频器生产厂家由本国或本公司生产的标准电动机给出,或随变频器输出电压而降低,都很难确切表达变频器的能力。选择变频器时,只有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一个反映半导体变频装置负载能力的关键量。负载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是选择变频器容量的基本原则。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确定变频器容量前应仔细了解设备的工艺情况及电动机参数,例如潜水电、绕线转子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要大于普通笼形异步电动机额定电流,冶金工业常用的辊道用电动机不仅额定电流大很多,同时它允许短时处于堵转工作状态,且辊道传动大多是多电动机传动。应保证在无故障状态下负载总电流均不允许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网友L:
选用变频器还要注意一点是:一台电机对应一台变频器,还是两台电机对应一台变频器。一对一大家都知道,但两对一时就要注意啦!1、两台电机是同时启动时,变频器的容量等于选用两台电机容量的总和*1.1倍,

2、两台电机是分开启动时,变频器的空量等于(第一台电机的容量*1.1倍+第二台电机的容量)*8倍

网友M:
大家讲的很全面,学习了.

网友N:
         变频器的类型要根据负载要求来选择。一般来说,生产机械的特性分为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和风机、泵类降转矩负载三种类型。
       (1) 对于恒转矩类负载,如挤压机、搅拦机、传送带、厂内运输电车、起重机构等,如采用普通功能型变频器,要实现恒转矩调速,常采用加大电动机和变频器容量的办法,以提高低速转矩;如采用具有转矩控制功能的高功能型变频器来实现恒转矩负载的调速运行,则更理想。因为这种变频器低速转矩大,静态机械特性硬度大,不怕负载冲击,具有挖土机特性。
     (2) 对于要求精度高、动态性能好、速度响应快的生产机械,如造纸机、注塑机、轧钢机等,应采用矢量控制或直接转矩控制的高性能型通用变频器。
   (3) 对于恒功率负载,如车床、刨床、鼓风机等,由于没有恒功率特性的变频器,可依靠U/f控制方式来实现恒功率。
  (4) 对于风机、泵类负载,由于负载转矩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低速时负载转矩较小,通常可选择专用或普通功能型通用变频器。
  须指出,有些通用型变频器对3种负载都可适用。

网友O:
因地制宜,选择时根据需要所带负载的大小、种类,控制速度的范围及其功用选择变频器的变频范围、变频精度、变频功效。

网友P:
风机泵类变频器在ABB上应该是用ACS510

网友Q:
1,根据负载类型;

2,根据控制功能;

3,有无特殊要求;

4,电机功率;

5,品牌。

网友R:
学习了 大体上就是前面高人们说的

网友S:
20MP获得者:haoge_188             Hoteam

10MP获得者:yzp3000                   YZP3000

                          惊涛骇浪                  jingtao

                          tclwzy                        云峰

20积分获得者:ye_w                     ye_w

                            wzgy                      wzgy

                            bosn                     bosn

                            lyc19730508       Smile

                            tang_hn                tang_hn

楼主:
2、两台电机是分开启动时,变频器的空量等于(第一台电机的容量*1.1倍+第二台电机的容量)*8倍

这种说法对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2、两台电机是分开启动时,变频器的空量等于(第一台电机的容量*1.1倍+第二台电机的容量)*8倍

这种说法对吗?

这种情况是一台电机已经正常运行了,然后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将另一台电机投入到变频器上,因为已经有8倍的余量,理论上是可以躲过启动时的大电流。但实际上变频器会检测到电流突变而报警停机

楼主:
如第1和2台电机的容量都是10KW,
空余量=8(10*1。1+10)=8*21=168KW了
明显超级大马拉小车

网友S:
引用 楼主:
如第1和2台电机的容量都是10KW,
空余量=8(10*1。1+10)=8*21=168KW了
明显超级大马拉小车

不是这样算的,是10*1.1+10*8=91KW,可以选90KW

网友I:
对于同时带动的话,正确。如果不是同时启动,需要讨论。

楼主:
电流突变,会报警,但是停机吗?

网友B:
不一定,大部分机器会报警停机,但个别品牌型号的机器能进入限流模式,就是限制电流输出但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