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若干个s7PLC DP 组网的问题

楼主(2010-09-19):
各位工控朋友,大家好。

本人现在面临一个DP组网问题,想求教。现有3个CPU315-2DP,6个EM277,一个5621卡。我希望能一个CPU315-2DP-1通过DP带一个EM277, 另一个CPU315-2DP-2通过DP带3个EM277, 还有一个CPU315-2DP-3通过DP带2个EM277, 希望CP5621能和每个CPU315-2DP通讯,各CPU315-2DP间也可通讯。组态软件是组态王,也可用WINCC不知应如何安排315的主从关系。谢谢。

网友A:
设定一个315-2DP为主站,另外2个PLC为从站,CP5621的工控机为从站访问主站的PLC

然后2个从站的PLC数据和主站的PLC进行数据交换

其实你直接用1个315-2DP的PLC就足够了,为什么用3个呢?带几个EM227足够了

网友B:
可能1、不一定非要建立主从关系,可以通过MPI方式来实现全局数据的交换;

可能2、使用上位机实现3台PLC数据交换,但这种依靠上位机来交换,要确保上位机可靠性非常高;

可能3、非要使用主从关系,那就选带1个EM277的作为主,其他作为从吧。

不管哪种可能,组态王都挂着DP网络上吧

楼主:
谢谢,我希望3个315都是主站最好在一个网络里,各带各的EM277,组成各自的网。最后汇集在CP5621工控。我查不到CPU315是否能做主站同时也做从站。MPI通讯要靠命令语言。在实时张力控制计算中可能会滞后。

网友B:
DP本身就是单主站的网络,非要使用多主站分享数据,不太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