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变频器报3130的故障代码如何处理?

楼主(2010-09-19):
ABB变频器ACS80-04-0400-01在低速运行时是正常,但转速提到68%时就跳停报3130的故障代码,请问那位高人朋友帮忙指点如何处理这一故障,谢谢!

网友A:
ABB传动产品销售代理商(交流,直流变频器,变频器备件)
ABB传动产品的各类板载程序,软件(快速,准确,价格低)
ABB低压产品代理商(软起,空开,继电器,断路器等)
成套设备供应商(变频柜,软起柜,低压柜,中压柜)
电气自动化项目设计、工程改造,现场安装、调试及维修
风机变频器,水泵变频器,应用指导,培训等
风电变频器备件(部分供应,面议)

全新ACS600,DCS500备件,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任强 (区域销售经理)
北京东恒通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手机:13810509837

长期合作或批量采购变频器等设备,可给最优惠的折扣。

有需要解决或咨询的问题,欢迎来电!希望业内人士,多多支持,指点。

宣传不当的地方,敬请谅解。

网友B:
你在哪抄的型号啊,晕死了  也写完整点嘛

说明书有的 你先对着操作看看。

1、停机检查输入端电源,三相要平衡,确认三相主熔断器正常;

2、检查整流桥,确认正常;68%转速而变频器未报故障时,测量直流电压,看是否有波动。

网友C:
滤波电容老化了,或者整流有问题。

网友(2010-11-12):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40H以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到到40以上偶尔会报3130.报3130前我测量输入侧UVW其中W项与UV电流偏差30A.之后我把V和W电源导向。之后再检测电流反而平衡那.50HZ也没事。现在40HZ正在运行,但不知道还会不会出故障整流桥和AINT/AINP都更换的新的。请哪位指点一二?

网友D:
检查一下主电源熔断器和主电源电压是否平衡!

网友:
对:LOVE双子 关于

检查一下主电源熔断器和主电源电压是否平衡!

内容的回复:

网友:
输入侧3相电压都是正常的,在40HZ以下运行了近15天了,也没问题,一直没报故障,现在又变成U相电流低于V、W相差25A。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解决

网友D:
对:船 关于

输入侧3相电压都是正常的,在40HZ以下运行了近15天了,也没问题,一直没报故障,现在又变成U相电流低于V、W相差25A。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解决

内容的回复:

建议更换AINP板,问题应该出在整流桥触发!13701073205 郭亮

网友E(2010-12-24):
实际测量直流母线电压了吗?如果确实小,问题可能出在整流环节,静态触发下整流桥,,尝试更换AINP 。如果实际正常而显示小尝试更换下AINT 。滤波电容也要看下

网友F(2012-06-08):
将30.10参数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