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400 F08报警

楼主(2010-09-20):
PF400 F08报警,一启动就报警,是什么原因啊?过热应该不会,启动电流大还是风扇有问题直接报警啊?谢谢解答哈

网友A:
更换一个400试试。。。。AB的东西很多都这样。。。原来我用160S的时候就常有这事!!

网友B:
可能是风扇问题……更换风扇!如果没有备用风扇,拆除变频器上的风扇,将风扇电源线中的蓝色和黑色短接(蓝色是风机反馈线低电平有效)。如果还是不行,那应该是变频器自身问题!

楼主:
谢谢  风扇的问题。。。换风扇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