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5600无法监控台达PLC输入输出点状态

楼主(2010-09-20):
寄存器监控很正常 读取写入寄存器数据以及按钮置位复位M继电器都正常

就是没办法监控X Y输入输出点状态

楼主:
我用触摸屏监控PLC的48个输入输出点状态 台达ES32 PLC+二个I/O模块

地址X000~X027  Y000~Y027

分四页监控  也设置"设定读取区   X0 3"字

网友A:
人机无法对X点进行写入操作,只能进行读操作。因为X点比较宝贵,一般留给输入开关或者行程开关,只能对M和Y点进行写入操作。

网友B(2013-08-26):
可以对输入X输出Y点进行监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