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能这样使用嘛?

楼主(2010-09-20):
先将三相电接入三相整流器,整流器出来的电接入变频器任意两输入端,这样可以用嘛?

不过可能有些变频器会遇到缺相报警,还会有其他问题嘛?

网友A:
1,里面有缺相检测,要屏蔽。

2,里面接了变压器或者交流风机,要断开。

3充电电阻挂在哪一路的,这个要搞清楚

楼主:
我想这样的做的目的是,有两路三相电源供电,保证在任一路没电的时候变频器不间断工作

网友A:
可以啊,多个3相整流后共母线再接入变频器。

网友B:
    接着玩玩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真有这种需要,可以接到变频器的母线上,即变频器直流电源 “+”“  -”端子上,不能接反,现在许多公母线变频器就是这样的。

楼主:
节能减排要一个月用电量有限额,所以只能使用发电机了。而生产的东西又不能出现停电,一停产品线的东西都报废,重新启动还要很长时间。

楼主:
我看到爱默生的变频器上有母线,那可以直接接了?在丹佛斯变频器上找不到

网友A:
可以接母线,但要软启动,否则会冲坏整流桥

网友C:
整出来的应该可以接母线,但是整出来的电压是可调的吗?

网友D:
直接接直流母线就行,个别变频器需要调整外接控制电源及相应的参数。接直流母线时注意加个缓冲电阻,否则在变频器启动瞬间的大电流可能会冲坏电容

楼主:
直流母线接入,端子和里面印刷电路耐电流没有吧?可以吃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吧?缓冲电阻应该接多大阻值的那?

一个柜里有多个变频器嘛,我可以把他们接在一条直流母线上吧?

网友A:
吃电流时没问题的,这个设计一般是额定电流考虑,共母线,你所有的变频器要同一个断路器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