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64EH可以带3台伺服驱动器吗?

楼主(2010-09-20):
台达的64EH可以带3台伺服驱动器吗?

网友A:
要用40EH2,可以带4轴。其余的EH都是2轴。

网友B:
你可以走通讯

如果是AB系列伺服有内部位置、内部速度和内部扭矩三种模式

B2系列的话暂时没有内部位置模式

楼主:
我使用的是ADSA-AB的伺服驱动器,有两个驱动的动作驱动方向正好是相反的,但是输出的脉冲可以是一样的,一个Y0\Y1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调伺服驱动器的P1-01参数

楼主:
应该是正负数值来控制的吧

楼主:
可以实现,Y0\Y1,Y2\Y3和Y4\Y6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