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点数问题

楼主(2010-09-20):
     变频器控制电控箱是算输出点还是输入点?

    电机启停控制这里边包括几个点数?是哪几个?(排风机的电机)

楼主:
没人理我吗?很郁闷呀

工程师都走了

网友A:
说得很含糊啊。。。

变频器有输入也有输出点的,输入比如:启停、正反、输入选择等等,输出主要是运行状态、报警等,然后就是模拟量输入输出了。

第二个问题没看懂。是直接启停还是要通过你上面说的变频器啊

网友B:
先学基础,再发问,不要把大家搞得莫名其妙。

网友C:
楼主想说什么事啊?表达不清楚。变频器上也有信号作为plc输入点信号的,plc更是有输出点用于变频器控制信号的